【micropython教程】实验2 DHT11温度传感器

楼主:
 首先在github上下载了DHT系列的驱动库
# DHT11/DHT22 driver for MicroPython on ESP8266
# MIT license; Copyright (c) 2016 Damien P. George

try:
    from esp import dht_readinto
except:
    from pyb import dht_readinto

class DHTBase:
    def __init__(self, pin):
        self.pin = pin
        self.buf = bytearray(5)

    def measure(self):
        buf = self.buf
        dht_readinto(self.pin, buf)
        if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0xff != buf[4]:
            raise Exception("checksum error")

class DHT11(DHTBase):
    def humidity(self):
        return self.buf[0]

    def temperature(self):
        return self.buf[2]

class DHT22(DHTBase):
    def humidity(self):
        return (self.buf[0] << 8 | self.buf[1]) * 0.1

    def temperature(self):
        t = ((self.buf[2] & 0x7f) << 8 | self.buf[3]) * 0.1
        if self.buf[2] & 0x80:
            t = -t
        return t

DHT11 电路连接和资料

调用驱动库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DHTsensor

dht = DHTsensor.DHT11(Pin("Y4"))

dht.measure()
print("temperature:",dht.temperature())
print("humidity:",dht.humidity())

网友A:
lz,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温度数据存在mysql数据库里面,请问是否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温度数据存在mysql数据库里面,请问是否可以呢?

当然可以,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tid=649515&extr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515&extra=

lz 方便加个qq好沟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方便加个qq好沟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