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

楼主:
1芯积分

网友:
基于stm8编写一个用旋钮控制采集的PWM数据频率并显示在四位断码管上。

网友A:
数码管,显示,扫描就可以了。定时器,捕获,看具体芯片支持情况。 获取频率。经过计算,进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显示,扫描就可以了。定时器,捕获,看具体芯片支持情况。 获取频率。经过计算,进行显示

芯片是stm8207MB
大神求个C程序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