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险丝熔断情况看电路故障的原因

楼主:
   一次性保险丝烧断是电路常见的故障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新的故障。因此,我们应学会从保险丝熔断的状况来判断电路产生故障的原因。

  1、保险丝熔断速度快,常常是“啪”的一声,大部分保险丝化成圆珠状小颗粒,保险丝断开的间隙很大,有时整个保险丝几乎全部熔化。这种情况表明,保险丝熔断是由于线路短路引起的。因此,只有寻找出短路搭铁处,消除短路故障后,再接上保险丝,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2、保险丝从中间断开,断开的间隙小,两端留有很细的残余部分。这是由于保险丝过细,或线路通过电流过大造成的。因此应选用稍用粗一点的保险丝装上去。

  3、保险丝与螺丝钉接头处熔断,断开间隙小。这是由于固定保险丝的紧固螺钉没有拧紧,保险丝与螺钉接触不好,电流通过时电阻过大,产生的热量也加大,热量散出去的速度跟不上产生的热量,因而保险丝熔断。遇到这种情况可直接接上保险丝,并拧紧紧固螺钉。

  4、保险丝熔断位置不定,断开间隙小。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保险丝受到纵向拉伸或径向位置上有缺口,保险丝局部直径变细而造成的,更换一根新保险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