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Gerber时遇到的,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
最近用AD软件做了一个板子,在导出Gerber 文件时,报出了一个Message信息如下,想问各位大神,你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对导出的Gerber有影响吗?
之前也有做过类似有空网络未连接的板子,没有出现这个Message信息,是板子哪里设置的问题吗?还是本身就有错?

网友A:
知道有网络没有连接还要生成Gerber文件,,
网络没有连接完,有空脚没连线
要看Messag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有网络没有连接还要生成Gerber文件,,
网络没有连接完,有空脚没连线
要看Messag看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但是原理图就是存在空的、不用的脚,DRC没问题,之前有板子也有这种情况,并没有报出Message信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有网络没有连接还要生成Gerber文件,,
网络没有连接完,有空脚没连线
要看Messag看是什么意思

这是另一个有空脚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导出Gerber且不报出Message信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另一个有空脚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导出Gerber且不报出Message信息的。

这样对比,让我们这些看客吃瓜群众无言以对

那就找这俩个不报Message信息的和报Message的图的不同吧
因为只有楼主知道图是怎么回事
类似感冒,症状可能都是头痛,估计原因多种,有伤寒引起也有风热引起
要多跟大夫多交代一下之前都干了什么,才能判断什么原因引起(此比喻可能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比,让我们这些看客吃瓜群众无言以对

那就找这俩个不报Message信息的和报Message的图的不同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比,让我们这些看客吃瓜群众无言以对

那就找这俩个不报Message信息的和报Message的图的不同吧
...

自己也能看病分析病情就不用找大夫了,哈哈!
依然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也能看病分析病情就不用找大夫了,哈哈!
依然感谢!

能不能把所谓的Message中的error点开,看看什么信息,这都没打开看,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AD软件做了一个板子”,既然是自己做的,导出之前应该是编译没问题
“之前也有做过类似有空网络未连接的板子”与这没关系

网友:
AD转Gerber就那么几步,顺便分享一资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