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ORNL实验室最新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介绍

楼主: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展示了全球第一款面向电动汽车的20千瓦无线充电系统,因此,ORNL每次对于他们研究成果的公布,都很引人注意。去年负责电动汽车无线充电项目时,就一直用ORNL公布的设计理念为参考,尽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做的更加完美。
      前不久,ORNL又公布了一篇题目为“Bi-directional Wireless Power Flow for Medium-Duty Vehicle-to-Grid Connectivity”的ORNL的设计,而ORNL设计一般还很难查到的。所以,这里给大家把他们新公布的产品设计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了传达准确,我直接引他们的原文吧。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s – Budget Period ISystem Level Diagram with Symmetric Double Sided LCC Resonant Tuning

System architecture determined and designed for all power conversion stages
• Grid interface power converter with active rectification and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rectifier/inverter)
• High-frequency inverter / rectifier
• Resonant tuning configuration (LCC)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 Electromagnetic coupling coils
• Vehicle side rectifier / inverter
• Overall control system

Designed the control system for each power conversion stages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 Vehicle battery power can be regulated from primary or secondary side
• Grid power can be regulated from grid side

      今天先传这么多吧,对于这个“Bi-directional Wireless Power Flow for Medium-Duty Vehicle-to-Grid Connectivity”,还有一些设计,以及测试开发效果的用的工具,还有测试最后结果的分析,明天再接着分享。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lan000345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今天具体来看一下,新设计的特点,先看三相电输入的设计部分:

      三相电输入到IGBT这设计没什么特别大的参考价值,下面的线圈设计还有补偿电路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

        这里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均采用了双铜线圈。

        再看一下谐振调谐电路拓扑的设计,

         再来看一下对这种设计的介绍

       Completed the design,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the double-sided LCC resonant tuning configuration that will be used in                       the resonant stage of the power architecture.
                   • Derived linear models for double-sided LCC tuned architecture based on
                        – Replacing WPT coils by loosely coupled model of the transformer
                          – Approximating the output of the inverter by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component
                   • Analyzed sensitivity of the system to
                            – Misalignment of coils along the x and y axis
                                 – Variation of coil-to-coil distance
                                      – Variation of load power

          通过上面的两幅图,还会发现在次级线圈侧,引入了有源整流器来控制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充电,这样的设计能够实现cc和cv充电。

         今天先写这么多吧,明天接着看他们新设计的测试效果,还有用的仿真软件。

网友:
       看一下该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设备的执行灵敏度分析

       1. Inverter current has near zero phase angle independent of load resistance
       2. Inverter current has near zero phase angle independent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WPT coils
       3. Primary coil current is constant independent of load resistance
       4. Primary coil current is constant independent of coupling between the coils

1 and 2 Leads to high efficiency operation and the inverter does not need to be oversized
3 and 4 Primary side is decoupled from the secondary side disturbances

       完成锁相环设计与性能分析
       PLL provides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grid phase angle
       Phase-angle detec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fast and accurate reactive power supply, voltage regulation, and other grid services
       Phase angle is immediately detected here (blue and red line overlap)

        完成整个系统模型并获得仿真结果
        Simulations performed using MATLAB Simulink/SimPowerSystems, SABER, and PCIM
        Magnetic simulations use COMSOL and JMAG

        整个系统模型仿真结果
        Grid interface converter operation
        Ability to transition the power flow direction (t=0.25, discharge command sent)
        Can operate in reactive power injection / absorption modes (capacitive or inductive reactive)

          High-frequency inverter / rectifier and resonant stage simulations
          Vehicle charging mode (a) and vehicle discharging mode of operations
          Minimal current ripple on battery and primary side DC link
          Zero voltage and zero current switching by the converters for reduced switching losses

         整个系统损耗分析与故障
         Loss models created to evaluate system efficiency performance to confirm the design

         好了,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设备具体设计理念,还有测试采用的相关软件工具,还有最后的测试结果都给大家介绍了,希望对国内做这个方向研究的朋友有一定的帮助,对于这个最新的充电系统设计上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

网友A:
您好,可以给我发一份这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给我发一份这资料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附件 Vehicle Technologies Office Merit Review 2018 Bi-Directional Wireless Power Flow.pdf (1.49 MB, 下载次数: 44) ,去年做的这个无线充电项目,其实国内主要是依据半桥电焊机来做的,理论上其实都差不多。PFC这国内规定的有些严格,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都没做PFC模块的,具体可以PFC参考ti的设计,国外这个无线充电的主要是基于ti的芯片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附件,去年做的这个无线充电项目,其实国内主要是依据半桥电焊机来做的,理论上其实都差 ...

你们都仿真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