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设计的一个案例

楼主:
    公司是做车载相关设备的,某款终端客户要求在低功耗状态下采用电池工作30天,由于车载GPS终端一般采用GPS模块采集经纬度信息通过GPRS网络上传数据中心的方式来工作,所以两个模块都是耗电大户,GSM模块在GPRS联网状态下峰值电流可达2A,其工作电流最大可达220ma,GPS模块一般在60-70ma左右,所以低功耗状态下必须切断这两个模块的电源,由于终端体积较小无法采用体积更大蓄电池来供电,最大只能选用3.7V 2400ma的锂电池来供电,这样就决定了终端必须在休眠时进入超低功耗状态下,经过设计电路,将GSM模块与GPS模块的电源分别通过使用可控LDO用CPU来控制切断电源,样机制作完毕,调试发现电流比预先设计的大2ma左右,无法达到要求,理论上在终端进入低功耗状态下其耗电应该在1ma以下,但是目前看来多出来了2ma左右,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进一步分析电路发现,GSM模块与GPS模块即使在关断其电源的情况下居然也有近1ma左右的电流消耗,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剩仔细排查了,终于发现了为什么会有1ma的电流消耗,如上图所示,终端在休眠时CPU依次将GPS模块GSM模块电源切断,此时两个模块均处于掉电状态,但是此时CPU的串口引脚还接在模块的串口引脚上,由于模块或者IC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防止引脚上出现高于电源电压的电平出现,于是在总线上做了如图2的一种保护,当模块处于掉电的状态时,其总线由于有二极管进行保护则其电压被箝位0.3-0.7V左右,所以当CPU的TX引脚输出为高电平(3.3V)时则电压一部分电压直接经过到电源的二极管达到了VCC引脚,进而经过了整个模块形成的负载,构成回路,虽然不足以让模块正常工作,但其损耗的电源对于一款低功耗的产品来说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要求软件工程师在CPU进入休眠状态时,先将接到两个模块的串口的I/O口设置为高阻态,经过测试,终端在低功耗状态下已经可以达到800ua,满足之前的计算要求,可以达到客户要求,至此样机测试完成。

网友A:
不用串口的时候这个设计是高阻最好了。一般接地。

网友:
精彩!精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串口的时候这个设计是高阻最好了。一般接地。

高阻即可,如果对方接口是高电平的话,那接地反而会造成短路,所以,高阻态是最好的选择,也不会让软件工程师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阻即可,如果对方接口是高电平的话,那接地反而会造成短路,所以,高阻态是最好的选择,也不会让软件工 ...

是的

网友:
不止是GSM和GPS模块  各类的液晶模块,通信模块等等都有信号线处理不当导致的功耗问题,信号线的电流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