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与热电偶分度号不匹配的判断方法与误差计算

楼主: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分度号不匹配的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是工作不认真出现的差错,另一种是不懂,以为只要是补偿导线就行,不考虑分度号的问题而出现错误匹配。补偿导线与热电偶配错,可用直观检查法,先确定热电偶分度号的正确性,然后看补偿导线的绝缘层着色,来判断是否是与所用的热电偶相匹配。
![]()
图1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配错时回路热电势示意图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分度号不匹配yunrun.com.cn/tech/2053.html
能从理论上进行一些分析,对判断故障更有利。可用“中间温度定则”来分析,为了理解更直观,我们只考虑测量回路输入给显示仪表的总热电势,不考虑仪表的冷端温度补偿问题。图1所示的测量回路,被测温度t=580℃,热电偶接线盒处的温度tn=50℃,显示仪表周围环境温度t0=20℃,被测温度的实际热电势应该是多少?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正确匹配与温度tn无关,总热电势为:
EK(t,t0)=EK(580,20)
=24.055-0.798
=23.257mV
热电偶误用了EX的补偿导线,补偿导线构成了另一支热电偶,热电偶及补偿导线的热电势分别为:
热电偶的热电势:EK(580,50)=24.055-2.023=22.032mV
补偿导线的热电势:EE(50,20)=3.048-1.192=1.856mV
测量回路的总热电势为:E(t,t0)=EK(580,50)+EK(50,20)
=24.055-2.023+3.048-1.192
=23.888mV
K型热电偶误用了EX补偿导线,与正确匹配时相比,测量回路的总热电势偏高0.631mV,相当于偏高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