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PCB加工

楼主:
现在需要定制一款PCB,长度920X200mm的,其中板子需要做过孔带焊盘,大家知道谁家有能做的吗,求推荐,多谢啦

网友:
宽20,属于细长条
920不算最长,能做1米的PCB厂不少
做的好的就不知道了可以到阿里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宽20,属于细长条
920不算最长,能做1米的PCB厂不少
做的好的就不知道了可以到阿里找找

多谢,多谢

网友B:
如果要贴片,好难找到厂家加工

网友:
这种有点挑战性,如果单纯长还好说,关键是还要带盘中孔。试试大边亚太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贴片,好难找到厂家加工

也是,贴片机没有这么长得规格,,,超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贴片机没有这么长得规格,,,超长

人工焊接

网友:
1米的PCB板,有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