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上执行sta_if.actice(True),就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
 前面执行了
import network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create station interface
sta_if.active(True)       # activate
Esp8266上执行sta_if.actice(True),就重启是怎么回事?
我下载的固件是  esp8266-512k-20180628-v1.9.4-225-gd8dc918d.bin。  其他运行都正常。是不是固件不太完善?

网友:
512K的固件是针对ESP-01的,功能少一些。如果是其它型号,就不要用这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A:
我下载烧录esp8266-20180628-v1.9.4-227-gab02abe9.bin  这个固件  esp8266 一直打印乱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烧录esp8266-20180628-v1.9.4-227-gab02abe9.bin  这个固件  esp8266 一直打印乱码 。

波特率修改为74880(esp8266内核启动日志波特率)查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