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CB加工艺边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这个板子最底下加个工艺边,下图这样可以吗,,左下角缺了一角,会不会对贴片有影响

板子上面边缘5mm内都没有要贴的器件,需不需要加工艺边

网友:
2,可以这样拼

网友:
好的,谢谢不过拼完太大了决定不拼了,我重新编辑了帖子
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工艺边怎么加

网友A:
四边元件都布的比较靠边,不太好加
这种板子工艺边应该5mm左右
一般是加在长边上
又没拼成本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边元件都布的比较靠边,不太好加
这种板子工艺边应该5mm左右
一般是加在长边上
又没拼成本会增加

请教下,像这板子左下角有缺口的会不会影响贴片。需不需要用邮票口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像这板子左下角有缺口的会不会影响贴片。需不需要用邮票口补上

多一个缺口,外框不算是怪异的板子贴片不影响
如果板子元件贴片,在布局时要考虑尽量离板边缘5mm以上
邮票口补上应该是可以
要和贴片机操作师傅沟通一下,有时与操作人员技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