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人员必会的4-20mA电流环电路

楼主:
工业现场有许多过程控制系统,从简单的流量控制到复杂的电网,从环境控制系统到炼钢厂过程控制,这些控制系统由很多模块组成如中央处理单元,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出,电源等等。不同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数据通信,在众多现代通信方式中,还有一类相对古老的通信方式显得比较特殊,这就是4-20mA电流环。
4-20mA电流环yunrun.com.cn/tech/2055.html
4-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是一种模拟通信方式,与各种现代数字通信方式相比,它不需要复杂的编码、解码工作,通信方式简单;由于电流环与生俱来的抗干扰能力,在噪声环境复杂的工业现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同时,4-20mA电流环通信又有比较可靠的故障诊断功能。所以,设计人员认为,这种通信和控制方式还会继续使用很多年。

4-20mA电流环功能
的零电平信号采用4mA大小的电流表示,满量程采用20mA电流表示,因此得名“4-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4mA以下的电流输出用来进行故障诊断功能,20mA以上电流被认为是超量程输出。不同电流输出的具体含义如下表所示。
                                 电流输出  mA

                                 状态

                                 0.0

                                 单元故障

                                 0.8

                                 单元预热

                                 1.2

                                 零点漂移故障

                                 1.6

                                 校准故障

                                 2.0

                                 单元生产(跨接)

                                 2.2

                                 单元调零

                                 4.0-20.0

                                 常规测量模式

                                 4.0

                                 零气体级别

                                 5.6

                                 满量程的10%

                                 8.0

                                 满量程的25%

                                 12.0

                                 满量程的50%

                                 16.0

                                 满量程的75%

                                 20.0

                                 满量程

                                 >20.0

                                 超量程

下图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控制系统结构图,CPU通过输入模块接收采用4-20mA电流环通信的传感器信号,经过一定的计算后,控制输出模块对执行机构进行控制。

在这里,气体传感器和CPU之间的通信采用4-20mA电流环来实现,这部分的实现如下图所示。整个通信环路有气体传感器、发送器、接收器、双绞线、电源等几部分构成。

接收器可以是任何能够检测流过检流电阻两端电压的器件,器件的输出即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是数字的。图中的检流电阻一般阻值在100-500Ω之间,通常认为在这里250Ω为“标准”的电阻阻值,125Ω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阻值。检流电阻阻值大小取决于接收器的需要和电路设计,而非唯一的。

发送器用来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转化为4-20mA电流信号。它的电路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即可以是由分立器件搭建的电流环也可以是专用集成电流环芯片,只要能够实现电流环的输出电流大小正比于传感器输出信号即可。当传感器输出信号为零或者传感器输出信号处于输出范围下限,发送器输出电流为4mA;当传感器输出信号位于输出范围上限,则发送器输出电流为20mA。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4-20mA电流环以其结构简单是、可靠性高的特点在各种不同场合得到广泛应用,但在需要高速通信的场合,一般认为4-20mA不适合。电流源的高阻特性、传输电缆的寄生参数等因素限制了整个环路的频率响应。

4-20mA电流环电路实现
前面已经提到,4-20mA电流环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下面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电路实现。
下图为最简单的电压控制电流源实现形式,由运算放大器U1A,扩流MOSFET Q1,检流电阻R6构成一个典型的电流反馈电路结构,由电阻R6和运算放大器正向输入电压决定了电路输出电流的大小,即I0=Vi+/R6。

电路中的其他器件为起辅助作用,用于提高电路性能。如稳压二极管将12V输入电压再进一步进行降压稳压,电阻R2,R3用于限制VR1两端电压。D1给运算放大器提供一个负压,保证其最低输出可以下降到0V。D3、C2用来保护MOSFET,同时C2还可以防止MOSFET发生振荡。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上面的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发送器的电流输出在高端,即发送器和接收器是不共地的。这在某些场合会存在问题。下图的电路通过增加一级电流转换电路,将电流源输出改为低端输出。

除了上述两种由分立器件构成的电压控制电流源电路外,目前各大IC厂商也都推出了自己的4-20mA集成解决方案。如ADI公司的AD420/421系列,AD5410/5420系列,TI公司的XTR110系列等。

如下图为AD5410/5420系列内部结构图,其实现原理与分立器件构成的电路相似,但由于单芯片集成了DAC、压控制电流源电路,为设计都提供了4-20mA电流环单芯片解决方便,大大简化了设计复杂度,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而下图所示为TI公司XTR111内部结构框图,这种电路非常适合与传感器输出直接相连构成标准的4-20mA变送器。

网友:
有没有好的4-20ma接收的方案?

网友:
XTR117多个如何使用呢?最近好困惑

网友:
非常专业的文章。

网友:
看了一下这些集成芯片,都好贵啊,还是分立器件搭的电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