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L读取数据STM32L4R5中断方式

楼主:
使用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库
先通过lsm6dsl_pin_int1_route_set(&dev_ctx,lsm6dsl_int1_route);函数设置传感器DRDY中断输出引脚为INT1
再循环检测INT1引脚电平,产生中断后先读取状态寄存器再读取加速度、陀螺仪和温度传感器数据
/* datalog_int1 Example --------------------------------------------------------------*/
void datalog_int1(void)
{
  /*
   *  Initialize mems driver interface
   */
  dev_ctx.write_reg = platform_write;
  dev_ctx.read_reg = platform_read;
  dev_ctx.handle = &hi2c1;

  /*
   *  Check device ID
   */
  whoamI = 0;
  lsm6dsl_device_id_get(&dev_ctx, &whoamI);
  if ( whoamI != LSM6DSL_ID )
    while(1); /*manage here device not found */
  /*
   *  Restor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lsm6dsl_reset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do {
    lsm6dsl_reset_get(&dev_ctx, &rst);
  } while (rst);
  /*
   *  Enable Block Data Update
   */
  lsm6dsl_block_data_update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 Set Output Data Rate
   */
  lsm6dsl_xl_data_rate_set(&dev_ctx, LSM6DSL_XL_ODR_12Hz5);
  lsm6dsl_gy_data_rate_set(&dev_ctx, LSM6DSL_GY_ODR_12Hz5);
  /*
   * Set full scale
   */
  lsm6dsl_xl_full_scale_set(&dev_ctx, LSM6DSL_2g);
  lsm6dsl_gy_full_scale_set(&dev_ctx, LSM6DSL_2000dps);

  /*
   * Configure filtering chain(No aux interface)
   */
  /* Accelerometer - analog filter */
  lsm6dsl_xl_filter_analog_set(&dev_ctx, LSM6DSL_XL_ANA_BW_400Hz);

  /* Accelerometer - LPF1 path ( LPF2 not used )*/
  //lsm6dsl_xl_lp1_bandwidth_set(&dev_ctx, LSM6DSL_XL_LP1_ODR_DIV_4);

  /* Accelerometer - LPF1 + LPF2 path */
  lsm6dsl_xl_lp2_bandwidth_set(&dev_ctx, LSM6DSL_XL_LOW_NOISE_LP_ODR_DIV_100);

  /* Accelerometer - High Pass / Slope path */
  //lsm6dsl_xl_reference_mode_set(&dev_ctx, PROPERTY_DISABLE);
  //lsm6dsl_xl_hp_bandwidth_set(&dev_ctx, LSM6DSL_XL_HP_ODR_DIV_100);

  /* Gyroscope - filtering chain */
  lsm6dsl_gy_band_pass_set(&dev_ctx, LSM6DSL_HP_260mHz_LP1_STRONG);

  //使能加速度和陀螺仪DRDY中断
  lsm6dsl_int1_route_t lsm6dsl_int1_route;
  lsm6dsl_int1_route.int1_drdy_xl = 1;
  lsm6dsl_int1_route.int1_drdy_g = 1;
  lsm6dsl_pin_int1_route_set(&dev_ctx,lsm6dsl_int1_route);
  /*
   * Read samples in polling mode (no int)
   */
  while(1)
  {
    if(int1_flag == 1)
    {
      int1_flag = 0;
      /*
       * Read output only if new value is available
       */
      lsm6dsl_reg_t reg;
      lsm6dsl_status_reg_get(&dev_ctx, ®.status_reg);
      if (reg.status_reg.xlda)
      {
        /* Read magnetic field data */
        memset(data_raw_acceleration.u8bit, 0x00, 3*sizeof(int16_t));
        lsm6dsl_acceleration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acceleration.u8bit);
        acceleration_mg[0] = LSM6DSL_FROM_FS_2g_TO_mg( data_raw_acceleration.i16bit[0]);
        acceleration_mg[1] = LSM6DSL_FROM_FS_2g_TO_mg( data_raw_acceleration.i16bit[1]);
        acceleration_mg[2] = LSM6DSL_FROM_FS_2g_TO_mg( data_raw_acceleration.i16bit[2]);

        sprintf((char*)tx_buffer, "Acceleration [mg]:%4.2f\t%4.2f\t%4.2f\r\n",
                acceleration_mg[0], acceleration_mg[1], acceleration_mg[2]);
        tx_com( tx_buffer, strlen( (char const*)tx_buffer ) );
      }
      if (reg.status_reg.gda)
      {
        /* Read magnetic field data */
        memset(data_raw_angular_rate.u8bit, 0x00, 3*sizeof(int16_t));
        lsm6dsl_angular_rat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angular_rate.u8bit);
        angular_rate_mdps[0] = LSM6DSL_FROM_FS_2000dps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i16bit[0]);
        angular_rate_mdps[1] = LSM6DSL_FROM_FS_2000dps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i16bit[1]);
        angular_rate_mdps[2] = LSM6DSL_FROM_FS_2000dps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i16bit[2]);

        sprintf((char*)tx_buffer, "Angular rate [mdps]:%4.2f\t%4.2f\t%4.2f\r\n",
                angular_rate_mdps[0], angular_rate_mdps[1], angular_rate_mdps[2]);
        tx_com( tx_buffer, strlen( (char const*)tx_buffer ) );
      }
      if (reg.status_reg.tda)
      {
        /* Read temperature data */
        memset(data_raw_temperature.u8bit, 0x00, sizeof(int16_t));
        lsm6dsl_temperatur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temperature.u8bit);
        temperature_degC = LSM6DSL_FROM_LSB_TO_degC( data_raw_temperature.i16bit );

        sprintf((char*)tx_buffer, "Temperature [degC]:%6.2f\r\n", temperature_degC );
        tx_com( tx_buffer, strlen( (char const*)tx_buffer ) );
      }
    }
  }
}

工程文件:

网友A:
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扣扣或者微信都行,有几个地方没有搞懂或者你家我的扣扣921288716,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扣扣或者微信都行,有几个地方没有搞懂或者你家我的扣扣921288716,谢谢

144050柒22酒
消息不能插图片,低通,低噪声,带宽为ODR/100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中断读取数据,中断只能进入一次,下面是我的配置代码:

  lsm9ds1_pin_int1_route_t lsm9ds1_pin_int1_route;
  lsm9ds1_pin_int1_route.int1_ig_xl = 1;
  lsm9ds1_pin_int1_route.int1_drdy_xl = 1;
  lsm9ds1_pin_int1_route_set(&dev_ctx_imu, lsm9ds1_pin_int1_rout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中断读取数据,中断只能进入一次,下面是我的配置代码:   lsm9ds1_p ...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可以进中断但过一个时间段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中断读取数据,中断只能进入一次,下面是我的配置代码:

  lsm9ds1_p ...

数据要在下次中断出发前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可以进中断但过一个时间段会卡死

数据要在下次中断出发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