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L 6D位置检测 STM32L4R5

楼主:
使用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库
程序参考了STM32CubeExpansion MEMS-XT1的LSM6DSL_6DOrientation
在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库中没找到操读取LSM6DSL_D6D_SRC(0x1D)寄存器的函数
自己添加了下边这个
- int32_t lsm6dsl_d6d_orientation_get(lsm6dsl_ctx_t *ctx,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_t *val)
- {
-
- lsm6dsl_reg_t reg;
- int32_t ret;
- ret = lsm6dsl_read_reg(ctx, LSM6DSL_D6D_SRC,
- ®.byte, 1);
- if(ret == 0){
- val->xl = reg.d6d_src.xl;
- val->xh = reg.d6d_src.xh;
- val->yl = reg.d6d_src.yl;
- val->yh = reg.d6d_src.yh;
- val->zl = reg.d6d_src.zl;
- val->zh = reg.d6d_src.zh;
- }
- return ret;
- }

配置好Output Data Rate、full scale后通过lsm6dsl_pin_int1_route_set(&dev_ctx,lsm6dsl_int1_route);函数使能6D中断
设置阈值为60度lsm6dsl_6d_threshold_set(&dev_ctx, LSM6DSL_DEG_60);
循环检测INT1中断,有中断时读取LSM6DSL_D6D_SRC寄存器lsm6dsl_d6d_orientation_get(&dev_ctx,&lsm6dsl_d6d_orientation);
再将位置通过串口输出
- /**
- * @brief Send actual 6D orientation to UAR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lsm6dsl_6d_send_orientation(void)
- {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_t lsm6dsl_d6d_orientation;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_get(&dev_ctx,&lsm6dsl_d6d_orientation);
-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1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0)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else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1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0)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else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1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0)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else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1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0)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else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1)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else if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l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l == 1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x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yh == 0 && lsm6dsl_d6d_orientation.zh == 0)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r\n");
- }
- else
- {
- snprintf(data_out, MAX_BUF_SIZE, "None of the 6D orientation axes is set in LSM6DSL - accelerometer.\r\n");
- }
- tx_com((uint8_t*)data_out, strlen(data_out));
- }
- void lsm6dsl_6d_orientation(void)
- {
- /*
- * Initialize mems driver interface
- */
- dev_ctx.write_reg = platform_write;
- dev_ctx.read_reg = platform_read;
- dev_ctx.handle = &hi2c1;
- /*
- * Check device ID
- */
- whoamI = 0;
- lsm6dsl_device_id_get(&dev_ctx, &whoamI);
- if ( whoamI != LSM6DSL_ID )
- while(1); /*manage here device not found */
- /*
- * Restor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
- lsm6dsl_reset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do {
- lsm6dsl_reset_get(&dev_ctx, &rst);
- } while (rst);
- /*
- * Enable Block Data Update
- */
- lsm6dsl_block_data_update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
- * Set Output Data Rate
- */
- lsm6dsl_xl_data_rate_set(&dev_ctx, LSM6DSL_XL_ODR_416Hz);
- /*
- * Set full scale
- */
- lsm6dsl_xl_full_scale_set(&dev_ctx, LSM6DSL_2g);
- /*
- * 中断
- */
- lsm6dsl_int1_route_t lsm6dsl_int1_route;
- lsm6dsl_int1_route.int1_6d = 1;
- lsm6dsl_pin_int1_route_set(&dev_ctx,lsm6dsl_int1_route);
- /*
- * 6d
- */
- lsm6dsl_6d_threshold_set(&dev_ctx, LSM6DSL_DEG_60);
- while(1)
- {
- if(int1_flag == 1)
- {
- int1_flag = 0;
- lsm6dsl_6d_send_orientation();
- }
- }
- }

工程文件:
stm32l4r5 6d_orientatio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