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N04测评】之OTA UPDATE评测,失败了

楼主:
接上,拿到了最新的app_demo可以跟着文档Encrypted Over the Air (OTA) Firmware update using NFC来一步步做。这里说一下,这个测试,我失败了,具体何故,我现在也没搞明白。本帖仅做讨论如何使用该功能的,如果你手里有这款板子不妨赶紧来试试吧。

请确保你完成安装了MCUXpresso IDE,和手机端的APP:LPC8N04 NFC Demo-2.0

1.打开IDE,随意选中一个项目,然后选择GUI FLASH TOOL:

2.找到app_demo例程里的Sample Binaries文件夹,通过IDE将firmware.bin下载到开发板:

3.通过手机数据线或者别的方式,将app_1.bin和app_2.bin传输到手机指定位置,以便好找:

4.将固件下载完成的开发板重新上电,手机打开APP-LPC8N04 NFC Demo-2.0,选择OTA UPDATE后靠近开发板:

5.点击Read Version From Device按钮读取新固件版本,和下载新固件并读取新固件版本,正常的话应该如下:

    无奈,我的错误原因未找到,点击Read Version From Device按钮读取新固件版本后反应好长时间,然后给出提示如下:

    当然,下载也是失败的:

如果你知道我失败的原因,请留言告知。

网友A:
app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可以分享下么

你试试把

网友:
关于你反应的问题,我们反馈给nxp方面了。下面是nxp工程师的回复:
OTA这个功能并不在我们释放的这个包里。它更新了固件,这个固件是在我们释放的包里的。所以呢不能OTA是对的。我们释放的文档中并未提及OTA,如果用板子原生的固件就可以OTA,或者我释放一个版本带OTA的。

若你需要可以正常使用OTA功能的包,我们会向nxp进行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