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恒流电流的大小问题

楼主:
电动车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刚开始显示是恒流9A

而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恒流电流变为4A.。恒流充电电流还会变化?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蓄电池接负载时候,接头会瞬间打火花而接充电器接头却不会打火?这是什么区别?

谢谢指教

网友:
恒流充电电流还会变化?

根据电池两端电压,可以推算电池充电已经充了多少。电池充电接近充满,恒流充电的电流也应该随之而变化。

网友A:
为什么蓄电池接负载时候,接头会瞬间打火花而接充电器接头却不会打火?这是什么区别?

是否打火花,要看接通瞬间电流大小。瞬间电流大,容易看到火花,瞬间电流小则不易看到火花。
接通负载时,如果负载两端并联有电容,则瞬间电流相当大,容易看到火花。你的充电器输入端可能串联有热敏电阻限制瞬间充电电流,所以火花很小。

网友:
蓄电池接负载时就是有电流通过,就产生火花,等于说带电接负载的。
就是带电接灯泡之类也会有打火的

网友B:
特殊用途环境下,比如防火防爆环境下,可以用防打火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殊用途环境下,比如防火防爆环境下,可以用防打火插头

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蓄电池接负载时候,接头会瞬间打火花而接充电器接头却不会打火?这是什么区别?

是否打火花,要看 ...

谢谢解释。

网友C:
铅酸电池适合三阶段充电:充电电压14.4V以下恒流,充到14.4V恒压,电流降到0.02C降为14V浮充。
以上电压,允许正负0.2V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适合三阶段充电:充电电压14.4V以下恒流,充到14.4V恒压,电流降到0.02C降为14V浮充。
以上电压, ...

哦好的

网友D:
以前论文上看到过三段式充电  先恒压 再恒流 最后涓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论文上看到过三段式充电  先恒压 再恒流 最后涓流

对大容量蓄电池来说,涓流意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