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自举升压问题

楼主:
4NMOS的H桥,想加自举升压电容让电路在20V电压下使用,自举电容和二极管是怎么接到H桥里面去的?最好有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IR2101之类的光耦芯片中有典型应用电路,看这类芯片datasheet即可。

网友:
还是先把H桥驱动电路几个MOS的工作过程搞清楚,为嘛要加自举升压,再参考一些典型应用电路或者参考的就知道怎么加了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上桥用PMOS管,就不需要自举了。

网友:
自举需要给PWM的,你那两个霍尔输出叫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