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现在有没有1.8V兼容的sd卡

楼主:
1芯积分
有的话就不用转换电平芯片了,谢谢

网友A:
有,带LV标志的就是支持1.8V的,同时也兼容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带LV标志的就是支持1.8V的,同时也兼容3.3V。

是啊,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B:
1.8V下可以正常读写吗?TF卡之前都是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下可以正常读写吗?TF卡之前都是3.3V供电

供电是3.3,但是想要数据是1.8V的逻辑

网友:
楼主有找到吗

网友C:
没有,现在觉得最好还是用外部存储芯片的好,芯片有1.8v的,sd卡容易出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现在觉得最好还是用外部存储芯片的好,芯片有1.8v的,sd卡容易出bug

现在的SD卡虽然容量大价格低,但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