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道脑筋题

楼主:
okhxyyo 好像喜欢发脑筋题。现在我再替okhxyyo发一道,不过这道题有些难:

  用三个十进制数字2和有限个运算符号,表示任意整数N。

  整数包括正整数、负整数和零。我们从零开始:
  N=0
  这很简单, 或者 都可以。
  N=1
  也很简单,
  N=2
  仍然很简单, 等于2。
  N=3
  也没有什么 就是了。
  N=4
  好像稍微麻烦一些。2+2=4,可第三个数字2怎么用上?
  不过我们仍然找到了一种表示方式
  N=5
  这回,怎么也想不出来了。

  既然是要用三个数字2和运算符号表示任意整数,看来像上面这样一个一个找出整数的表示方法是不行的,必须找到适合所有整数的通用方法。
  上面我们使用了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六种运算。不过,还有第七种运算:对数,我们还没有使用过。现在我们使用对数来试试。
  开方是乘方的一种逆运算,但乘方还有另一种逆运算,即对数。
   描述了三个数A、B、C之间的关系,其中B称为真数,A为对数的底,C称为B取以A为底的对数。
  实际上,前式和 表示的是A、B、C同样的关系。
  最常使用的底数有两个,一个是以10为底,叫常用对数,通常简写作 ,另一个是以 为底,通常简写作
  对数有若干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几条特性中有这样两条:
  无论底为何数,底的对数必为1;
  无论底为何数,1的对数必为0。

  我们仍然从零开始:
  N=0
  既然要使用三个数字2,那么想必要用以2为底的对数。
  我们来看看。2取以2为底的对数 ,那就是1;1的对数是0。所以 等于0。
  N=1
  2取以2为底的对数,结果是1,再取对数结果是0。那么,什么数取以2为底的对数结果是2或者1/2呢?
  取以2为底的对数结果是2或者1/2,那当然就是 啦!
   结果是-1。负也不要紧,再加上个负号就好。
   ,结果是1。
  有了0和1,就好办了。
  现在,“用三个十进制数字2和有限个运算符号,表示任意整数N”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吧?

@okhxyyo
请用三个十进制数字2和有限个运算符号表示出2、3、4、5……

  改编自 别莱利曼《趣味代数》

网友:
把那个根号变成根号套根号……N重根号就可以得到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