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2个7号电池给8266供电,使用什么芯片稳压比较好?

楼主:
 我想用2个7号电池给8266供电,使用什么芯片稳压比较好?

网友:
电池供电不要用LDO,应该用开关电源,具体型号根据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去TI、LT等公司的网站选。

网友:
2节AAA电池电压才1.8-3V,LDO的确没有必要。而且ESP8266功耗较高,使用小容量的AAA电池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