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C语言编程时,会犯下面的错误吗?

楼主:
     C编译的程序对语法检查并不像其它高级语言那么严格,这就给编程人员留下“灵活的余地”,但还是由于这个灵活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对初学C语言的人来说,经常会出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的错误。看着有错的程序,不知该如何改起,通过对C的学习,积累了一些C编程时常犯的错误,以供参考。

1、书写标识符时,忽略了大小写字母的区别
main() {   int a=5;   printf(“%d”,A); }
编译程序把a和A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名,而显示出错信息。C认为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是两个不同的字符。习惯上,符号常量名用大写,变量名用小写表示,以增加可读性。

2、忽略了变量的类型,进行了不合法的运算
main() {   float a,b;   printf(“%d”,a%b); } %是求余运算,得到a/b的整余数。整型变量a和b可以进行求余运算,而实型变量则不允许进行“求余”运算。

3、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混淆
char c; c=“a”;
在这里就混淆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字符常量是由一对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字符串常量是一对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C规定以“\”作字符串结束标志,它是由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字符串“a”实际上包含两个字符:‘a’和‘\0’,而把它赋给一个字符变量是不行的。

4、忽略了“=”与“==”的区别
在许多高级语言中,用“=”符号作为关系运算符“等于”。如在BASIC程序中可以写 if (a=3) then …
但C语言中,“=”是赋值运算符,“==”是关系运算符。如:
if (a==3) a=b; 前者是进行比较,a是否和3相等,后者表示如果a和3相等,把b值赋给a。由于习惯问题,初学者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

5、忘记加分号
分号是C语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语句末尾必须有分号。
a=1 b=2
编译时,编译程序在“a=1”后面没发现分号,就把下一行“b=2”也作为上一行语句的一部分,这就会出现语法错误。改错时,有时在被指出有错的一行中未发现错误,就需要看一下上一行是否漏掉了分号。
{   z=x+y;   t=z/100;   printf(“%f”,t); }
对于复合语句来说,最后一个语句中最后的分号不能忽略不写(这是和PASCAL不同的)。

6、多加分号
对于一个复合语句,如: {   z=x+y;   t=z/100;   printf(“%f”,t); }; 复合语句的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否则将会画蛇添足。又如:
if (a%3==0); I++; 本是如果3整除a,则I加1。但由于if (a%3==0)后多加了分号,则if语句到此结束,程序将执行I++语句,不论3是否整除a,I都将自动加1。再如:
for (I=0;I<5;I++); {        scanf(“%d”,&x);        printf(“%d”,x); }
本意是先后输入5个数,每输入一个数后再将它输出。由于for()后多加了一个分号,使循环体变为空语句,此时只能输入一个数并输出它。

7、输入变量时忘记加地址运算符“&”
int a,b; scanf(“%d%d”,a,b); 这是不合法的。scanf函数的作用是:按照a、b在内存的地址将a、b的值存进去。“&a”指a在内存中的地址。

8、输入数据的方式与要求不符
①scanf(“%d%d”,&a,&b); 输入时,不能用逗号作两个数据间的分隔符,如下面输入不合法:
3,4 输入数据时,在两个数据之间以一个或多个空格间隔,也可用回车键,跳格键tab。
②scanf(“%d,%d”,&a,&b); C规定:如果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除了格式说明以外还有其它字符,则在输入数据时应输入与这些字符相同的字符。下面输入是合法的:
3,4 此时不用逗号而用空格或其它字符是不对的。     3 4 3:4 又如:
scanf(“a=%d,b=%d”,&a,&b); 输入应如以下形式:     a=3,b=4

9、输入字符的格式与要求不一致
在用“%c”格式输入字符时,“空格字符”和“转义字符”都作为有效字符输入。     scanf(“%c%c%c”,&c1,&c2,&c3); 如输入a b c
字符“a”送给c1,字符“ ”送给c2,字符“b”送给c3,因为%c只要求读入一个字符,后面不需要用空格作为两个字符的间隔。

10、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与所用格式说明符不一致
例如,a已定义为整型,b定义为实型     a=3;b=4.5;     printf(“%f%d\n”,a,b); 编译时不给出出错信息,但运行结果将与原意不符。这种错误尤其需要注意。

11、输入数据时,企图规定精度
scanf(“%7.2f”,&a); 这样做是不合法的,输入数据时不能规定精度。

12.switch语句中漏写break语句
例如:根据考试成绩的等级打印出百分制数段。
switch(grade) {   case ‘A’:printf(“85~100\n”);   case ‘B’:printf(“70~84\n”);   case ‘C’:printf(“60~69\n”);   case ‘D’:printf(“<60\n”);   default:printf(“error\n”); }
由于漏写了break语句,case只起标号的作用,而不起判断作用。因此,当grade值为A时,printf函数在执行完第一个语句后接着执行第二、三、四、五个printf函数语句。正确写法应在每个分支后再加上“break;”。例如
case ‘A’:printf(“85~100\n”);break;

13、忽视了while和do-while语句在细节上的区别
(1)main() { int a=0,I; scanf(“%d”,&I); while(I<=10) {a=a+I; I++; } printf(“%d”,a); }
(2) main() { int a=0,I; scanf(“%d”,&I); do {a=a+I; I++; }while(I<=10); printf(“%d”,a); }
可以看到,当输入I的值小于或等于10时,二者得到的结果相同。而当I>10时,二者结果就不同了。因为while循环是先判断后执行,而do- while循环是先执行后判断。对于大于10的数while循环一次也不执行循环体,而do-while语句则要执行一次循环体。

14、定义数组时误用变量
int n; scanf(“%d”,&n); int a[n]; 数组名后用方括号括起来的是常量表达式,可以包括常量和符号常量。即C不允许对数组的大小作动态定义。

15、在定义数组时,将定义的“元素个数”误认为是可使的最大下标值
main() {     static int a[10]={1,2,3,4,5,6,7,8,9,10};     printf(“%d”,a[10]); }
C语言规定:定义时用a[10],表示a数组有10个元素。其下标值由0开始,所以数组元素a[10]是不存在的。

16、在不应加地址运算符&的位置加了地址运算符
char str[20];
scanf(“%s”,&str);
C语言编译系统对数组名的处理是:数组名代表该数组的起始地址,且scanf函数中的输入项是字符数组名,不必要再加地址符&。应改为:
scanf(“%s”,str);

17、同时定义了形参和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int max(x,y) int x,y,z; {   z=x>y?x:y;   return(z); }
形参应该在函数体外定义,而局部变量应该在函数体内定义。应改为:
int max(x,y) int x,y; {   int z;   z=x>y?x:y;   return(z); }

信盈达免费试听C语言、电子、PCB、STM32、Linux、FPGA、Python等课程。
想学习的你和我联系预约就可以免费听课了。宋工Q35--24-65--90-88   Tel/WX:173--17--95--19--08

网友:
有一些收获,2,实型变量不允许进行求余运算,虽然我没遇到过,但以后会注意的
10,输入输出类型与格式说明符不符,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恶心,当时我是用排序将数组定义成了char型,结果显示都不对,这种问题很不好发现,除非知道这条原因
16,将字符串直接存入字符数组这种方法我没用过,学习了我设置了3个变量,前两个为整型,后一个为float型,当输出时,我将其设为%d %f %f,如图

网友:
第四条可以把常量放到左边,利用编译器帮助找到问题,如果if(a == 3)写成if(3 == a)当写错的时候,写成if(3 = a),编译器就会报错,可以通过日常养成一些好习惯避免一些低级的错误。

网友:
恩恩   收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