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的语法多个空格都不行,

楼主:
非常的幸运,得到PYboardCN V2,用串口试了几句程序,感觉挺省事,就想保存个main.py吧,省得一个个每次敲了。
单句通过串口发送都执行,写成main.py居然不执行,可是摸不着头脑了,有的人说是编辑器的问题,更换了好几个编辑器,还是不行。

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成功。。

周六的时候,干脆重新刷一下固件吧,在shaoziyang帮助下,发现一个电容居然影响到进入DFU模式,真是想不到啊,这样的问题怎么发现的,真是佩服!想想自己平时随便拿一个电容就焊,管他10p还是20p,一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今天算是碰上。

固件刷新成功,最简单的几个led跑马灯还是不执行,真是邪门,后来发现mobaXTERM这个软件真是不错,可以发现程序的语法错误。

之前的程序语法一下就暴露出来了,原来,tab都不能用,接着又发现,多一个空格也行,真是严格 啊。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while True:
  pyb.LED(1).on()
  pyb.delay(300)
  pyb.LED(1).off()
  pyb.delay(300)
  pyb.LED(2).on()
  pyb.delay(300)
  pyb.LED(2).off()
  pyb.delay(300)
  pyb.LED(3).on()
  pyb.delay(300)
  pyb.LED(3).off()
  pyb.delay(300)
  pyb.LED(3).toggle()
pyb.LED每一行前都必须且只能有一个空格,否则就是语法错误没法执行,一周了,栽到这个空格上了!引以为戒

网友:
不乐意可以不用啊

网友:
python程序默认是使用4个空格做缩进,相同缩进的代码是平级的,不用括弧区分代码段。每一级都是需要严格遵守缩进规则。

也可以用一个空格或者tab,但是不能混用,一个程序从头到尾只能用一种风格。

网友:
使用python语法之前 还是得先看一下注意事项
tab这个问题是所有c系到python系的需要注意的

网友:
也是刚自学python,这个用缩进区分代码段的语法简直是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