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套件 P-NUCLEO-IHM】第七篇 进阶任务打卡

楼主:
进阶任务:新旧版本电机驱动库的对比评测
P.s. 比较对象 X-CUBE-MCSDK_v5.0.3和STM32_FOC_SDK_4.2.0_Confidential_150921
(1)软件安装

旧版的还需要填入company name虽然可以随便填,但也是区别
新版安装修改路径比老版本方便些

(2)STMCWB比较
目录比较,新版增加了不少

(3)界面比较

其他界面基本相同。
(4)产生工程比较

新版本可以设置工程名称、路径、然后是keil还是IAR
旧版本只可以设置路径
根据你的配置信息,新版本产生了一个完整的keil工程
旧版本是产生了几个头文件和C文件,要自己复制到工程里面替换原来的文件(P.S.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具体没用过不能判断真假)

(5)自带的工程比较
新版本的有点惨不忍睹了,工程里各种C文件都路径错,很多都是以前版本直接拷贝的,路径都没换,实在有点大跌眼镜
旧版本相对而言较好,编译OK

(6)库文件
新版本基本全都公开了C文件源代码,在旧版本里清晰可见的LIB文件

(7)源文件简单比较
随便打开几个源文件吧
通过Beyond Compare软件,比较新旧版本的源文件
导入MCTask.c源文件
新旧版本程序部分还是相似

a可明显看出一些端倪,旧版本采用的非常常用的条件编译的方式,工程文件里包含了单电机、双电机各种版本的源文件,通过条件编译来使能某一类屏蔽另一类,增强了程序的通用性,但是代码行数会大幅飙升,而新版本是根据用户的选择直接产生只适用于该类的C文件,也就解释了(4)产生工程比较中不同的原因。

b新版采用的HAL库,旧版没有采用HAL
新版是裸机,旧版采用了FREERTOS

c新版旧版在一些文件大小写方面进行了修改

d新版在有些宏定义上采用的通用库stdint.h里的宏定义
而旧版本多是自己重新定义的库,而且宏定义名称也做了修改

e新旧版本在MC中断句柄里做了略微修改,改动了句柄的名称。新版本做了一些判断

f新旧版本在很多类的定义、局部变量、形参方面、函数的命名做了大量的优化,这里就不一一贴图了

网友A:
5.3的,感觉安装目录里面的工程确实没法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3的,感觉安装目录里面的工程确实没法直接用

有很多.h和.c都没有加进去,所以编译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h和.c都没有加进去,所以编译会出错。

加进去了很多 路径不对 还是之前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进去了很多 路径不对 还是之前的路径

用CubeMX生成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ubeMX生成一下就OK了。
CbueMX是好东西  我用的比较少 多谢指教

电机程序直接用官方生成新工程就行
这里提的是官方例程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