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TP-Link路由器 TL-WR740N

楼主:
一个TP-Link的路由器TL-WR740N,例行检查和除尘,打开后发现还比较干净,也没见明显的潮迹。先怀疑易损的电解电容会有所老化,检查的结果是外观还没有明显变化。
请看下面的图片(从外观型号到部分芯片):

产品型号标签、质检小贴标。左上角有一字起撬拨的痕迹,路由器四个脚亦如此。

打开上盖后看到的内部布置。

电路板的正面及其元器件排列。可以看见小巧紧凑、内密外疏,且大元件都安置在周边,主要芯片相隔一定的距离,中间布放细小的元件。

PCB板背面大面积铺铜,而且不用网格,有较好的屏蔽和散热功效,对平衡基板的内应力也有一定的作用。定位用两小孔+后盖螺丝处的两个半圆卡口,既简单又可靠。

这个标有MNC H7201DG的元件是网络滤波器,其功能就是允许某一部分频率的信号顺利通过,从PCB背面看:安装在水晶头插座与板内的电路之间,相当于一个“带通滤波”。

这是19*4Pin的主控芯片,焊接点用放大镜看都比较饱满。

这是另一块芯片——33*2Pin的,图右下边有几条“蛇形线”,是为了均衡线路上的阻抗而设的。
下面就是外围的几块小芯片和贴片三极管了。

接下来再看看我们比较担心的易损件——电解电容吧。

  铝电解电容的规格是:16V470uF。不知为何要省那一个不装,兴许是考虑成本吧。
总的看来,观感还是比较好的,不论是总的布局,还是细微之处的处理(如板上的印字),都不失大厂的风格;使用这么久了,其稳定性、可靠性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