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 做小车遥控器

楼主:
在淘宝找到一个双轴按键摇杆 PS2游戏摇杆控制杆传感器
查看说明:
十字摇杆为一个双向的10K电阻器,随着摇杆方向不同,抽头的阻值随着变化。本模块使用5V供电,原始状态下X,Y读出电压为2.5V左右,当随箭头方向按下,读出电压值随着增加,最大到5V;箭头相反方向按下,读出电压值减少,最小为0V。
8266上有一个ADC把其中的x轴接到ADC0 ,gnd 和5V接到8266的gnd 3.3V 这样就读取摇杆的模拟量,再接几个按钮,这样8266遥控器就完成硬件设计了.
程序上如下
from machine import ADC,Pin
import time ,network,socket
def setwifi(ssid,pwd):
    global  result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 create access-point interface
    wlan.active(True)  # activate the interface
    wlan.config(essid=ssid, authmode=network.AUTH_WPA_WPA2_PSK, password=pwd)
    while (wlan.ifconfig()[0] == '0.0.0.0'):
        time.sleep(1)
    result = wlan.ifconfig()[0]
    return result
def http_get(cmd):
    s = socket.socket()
    s.setblocking(True)
    s.connect((ip,80))
    s.send(b"?cmd="+cmd+" END")
    print(s.recv(4096))
    s.close()

def numtoduty(num):
    return 30+int(num*(70-30)/1024)
setwifi('test','testtest')
isforward=0
servo=ADC(0)
lastnum=servo.read()
stop=Pin(2,Pin.IN)
dir=Pin(0,Pin.IN)
back=Pin(13,Pin.IN)
f2b=0
one =0
while(1):
    currnum=servo.read()
    if(abs(lastnum-currnum)>10):
        print(currnum)
       # print(numtoduty(currnum))
        http_get(str(numtoduty(currnum)))
        pass
    time.sleep_ms(50)
    lastnum=currnum
    if (stop.value()==0 ):
        print('stop')
        http_get('stop')
        time.sleep_ms(20)
        while(stop.value()==0):
            pass
    if(dir.value()==0 ):
        print('forward')
        http_get('forward')
        while(dir.value()==0):
            pass
            #print('l')
            continue
    if (back.value()==0 ):
        time.sleep_ms(50)
        while(back.value()==0):
            pass
        http_get('back')
        continue

网友:
有图和视频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