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驱动直流电机和编码器

楼主:
 1,手上有个自己做的L293D驱动板原理图如下

2,想试下的pyboardCN V2-驱动直流电机和编码器
把p1接到X1
ina1接到A14
ina2寄到A15
E1A接到X2
E1B接到X3
ina1,ina2 控制电机的方向和启停
E1A,E1B是电机编码器的A,B相
对了电机如下图

3,pyb程序
from pyb import Pin,Timer,ExtInt,UART
from pid import PID
import time
import _thread
uart=UART(1,115200)
in1=Pin(Pin.cpu.A14,Pin.OUT)
in2=Pin(Pin.cpu.A15,Pin.OUT)
count1=0
count2=0
p = Pin('X1') # X1 has TIM2, CH1
tim = Timer(2, freq=1000)
ch = tim.channel(1, Timer.PWM, pin=p)
d=50
ch.pulse_width_percent(50)
pidl= PID(p=0.05, i=0.05, imax=300)
def stop():
    global in1,in2
    in1.value(1)
    in2.value(1)
def callback1(p):
    global  count1
    count1 =count1 +1

def start():
    global  in1,in2
    in1.value(0)
    in2.value(1)
e1=pyb.ExtInt(Pin('X2'),pyb.ExtInt.IRQ_RISING_FALLING,pyb.Pin.PULL_UP,callback1)
e2=pyb.ExtInt(Pin('X3'),pyb.ExtInt.IRQ_RISING_FALLING,pyb.Pin.PULL_UP,callback1)

def getcount(long):
    global  count1
    count1=0
    time.sleep_ms(long)
    print('count',count1)
    uart.write(str(count1))
    return(count1)
def control(ms):
    l=getcount(ms)
    error=50*10-l
    output=pidl.get_pid(error,d)
    print('error',error)
    ch.pulse_width_percent(d+output)

def autoprint(long):
    while(1):
        control(long)
start()
_thread.start_new_thread(autoprint,((50,)))

4,这里用到编码器就涉及到了闭环,所以我想试试pid
看shell的数值不够直观就想把这些值输入电脑生产图表
pybv2使用串口把这些值输入电脑,这里用到了usbttl把
pybv2的串口1与usbttl相连.
5,电脑上usb程序
import serial
import r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plt.plot([32,30,25,50])
plt.ylabel('count')

u = serial.Serial()
u.port = '/dev/ttyUSB0'
u.baudrate = 115200
u.parity = 'N'
u.bytesize = 8
u.stopbits = 1
u.timeout = 0.6
s=''
count=0
data=[]
datax=[]
try:
    u.open()
    u.setDTR(True)
    u.setRTS(True)
except Exception, ex:
    print ex
def read_command(str):
    s=re.search('CMTI:\s*"SM"\s*,\s*(\d+)',str)
    if(s):
        return s.group(1)
    else:
        return 'NONE'

while(count <300):
    s=str(u.read_all())
    if len(s)>0:
        print(s)
        data.append(int(s))
        datax.append(500)
        count =count+1
plt.plot(data)
plt.plot(datax)
plt.show()

这里用到了  matplotlib.pyplot 生成图表如下图

网友A:
serial?不是pyserial么?

网友B:
请问有msp430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ial?不是pyserial么?

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msp430 的吗

msp430  不懂了 ???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想问一下,方便把pid的micropython程序发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