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EK逻辑环建环过程

楼主: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学习OSEK NM的知识,粗略地看了一遍《OSEK NM specification v2.5.3》,对OSEK NM的逻辑环的建环过程感觉还是一头雾水。例如:问题1:在图“IF条件来确定逻辑后继者”中,当L=R时,为什么要L=S?这样岂不是两个节点在那里将报文互相传来传去而已?
问题2:假设逻辑环还没有建立起来,有A和B两个节点,A节点最先接入到网络中,一开始A节点发送Alive报文,然后再发送L=S的Ring报文,这时B节点上线了,发送Alive报文,此时A节点会作出怎样的动作?
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IF条件来确定逻辑后继者

IF条件来确定逻辑后继者

网友:
对于第一点,这应该就是OSEK NM逻辑建环的特点吧,形成一个封闭的环状逻辑环,要不名字就叫建环了。
对于第二点,A节点唤醒B节点后肯定会发送需要B节点执行的动作类的数据包信息了。
看这些协议应该站在人和人之间如何实现远程的相互通信,你应该怎么做的角度来看,否则,你很难理解别人的协议为何那样写的:
第一,人和人不可能总拿着电话处在通话状态,只有有事的时候才会呼叫,所以机器也一样,离线就是休眠,在线就得先唤醒。
第二,人通话时,需要被呼叫人的号码,同时,被呼叫人也需要呼叫人的电话号码。机器之间的通信也是一样的,需要两个地址,发信息者的地址,和被唤醒者的地址。
第三点,电话也好还是手机也罢,线路都是给一群人建立的,所以,很好理解那个建环了,每个机器都有接入的机会,只有被呼叫机器的地址符合呼叫要求的,这两个机器才能连在一起,但是询问过程,可能是轮询式。
打个比方,就跟在一个小学四年级,找一个叫小红的小女孩,你可能需要一个一个的问那个年级的小孩子姓名,来找到小红。
第四点,任何两个机器建立连接后,肯定是要发送要执行的命令的,就跟人一样,打电话,一般是有事情要说的。

网友:
谢谢这位朋友的指点,等周末我有时间了再仔细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