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套件 P-NUCLEO-IHM测评】-2.1、软件分析--电机参数测量(慎入,多图杀猫)

楼主:
       没有软件的MCU就是沙子(SiO2)!上一篇介绍了电机套件P-NUCLEO-IHM的系统和硬件部分,这一片介绍他的软件。嵌入式软件的开发离不开PC端软件的支持。功能齐全、好用的PC端软件是MCU推广的一大助力。除了MCU开发工具外,ST为还为P-NUCLEO-IHM001套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发工具。下面就分析一下ST为无刷电机软件开发提供的相关软件。

      总的来说,下面几个软件是在这次评估中一定会用到的。

      首先是en.x-cube-mcsdk---  STM32 Motor Control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MCSDK)
      安装这个软件后,PC桌面会出现两个软件的图标:

       这一篇先说说电机参数测量的Motor Profiler 5.1.1。

1、Motor Profiler 5.1.1
       顾名思义,Motor Profiler 5.1.1是一个便利的“Motor Profiler”工具,通过简单的设置来检测接入的电机参数,自动配置电机控制算法库,让你的点击很容易转起来。获取电机参数是调试电机的第一步,所以必须要保证得到正确的电机参数。通常情况下电机厂商会公布电机参数,但是很多情况下电机的参数不会很容易的获取到,再以前的话,就需要手动测量了。(通过直流电桥测电机线圈电阻,然后通过电源和示波器测相电感,然后计算反电动势常数.....)。是不是很麻烦?不过现在不用这样麻烦了,Motor Profiler 5.1.1会帮你测出相关参数。
       Motor Profiler 5.1.1的使用非常简单:
       首先,整个系统上电,并通过板载ST-Link接入PC.

       其次,从桌面打开Motor Profiler 5.1.1软件。这时需要选择使用的评估套件(这个Motor Profiler 5.1.1软件支持多种套件),填入对应电机的极对数和保护用几个参数的最大值。

      电机的极对数怎么来的?看下面的图(用红笔涂色的磁钢),数出转子圈上的磁钢数,再除以2就是了。

      这里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电机的最大转速最好填20000转。这是一个逐步调试出来的参数。套件里的电机最大转速是18000转,这里数值填小了,电机参数测不出来,软件会提示这个值太小了。

      电机母线电压填配套电源的12V。
      电机类型的选择,选第一个SM-PMSM。ST的软件帮助做的还不错,鼠标停留在有疑问的地方,会有相应的提示出现。

       设置好后,接下来点击左下角的“Connect”按钮,连接评估套件。连接好后,然后按“Start Profile”按钮,电机就会开始转动,软件会按照2个步骤对电机进行分析,分别测量电气模型和机械模型的参数。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转速过高而发生过流,软件会自动进行调整。

        等测量好后,“SAVE”按钮保存这个电机参数。(命名文件并保存,后面会用到)。

        最后,可以通过“Play”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可以控制电机启停、正反转、调速。此外还有相应的过流、欠压等故障指示。

        可以控制电机反向旋转。

        到此,电机的参数获取完毕。

图片太多,帖子拆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