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套件 P-NUCLEO-IHM测评】-2.2、软件分析--图形化参数配置(慎入,多图杀猫)

楼主:
     上一篇帖子说了电机参数的获得。图片太多,所以把帖子拆分。
     这一篇说说ST电机套件中电机控制代码中相关参数的图形化配置软件MotorControl Workbench 5.1.1。
2、MotorControl Workbench 5.1.1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1.1可简化电机控制固件库的自定义设置,帮助用户设置不同的电机,通过图形化的参数设置来配置后续自动生成的软件代码的参数。

      打开该软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

      初上手,我就打开一个最适合的已有例程先了解一下。和我们手上的套件最匹配的就是上图中选择的蓝色例程了。
SDK50x-P-NUCLEO-IHM001-BullRunning,单击它,弹出下面界面

      界面左边四个图标分别对应系统四个部分(有些部分内容我们套件中没有用到,比如说AC/DC部分参数)

      我们分别看看有哪些参数可以设置。
      一、 首先是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之前测试的电机参数:

      另一部分是传感器参数:

      二、其次是电机驱动器参数

       AC/DC、PFC部分参数设置(我们套件应该没有用到,我们套件只是外部提供12V电源)

        母线电压的参数设置

        母线电压检测参数设置

        温度检测参数设置

        电流检测参数设置

        过流保护参数设置
                 功率三相桥参数设置

        桥臂驱动器参数设置

        三、驱动管理

        转子位置检测参数设置(主传感器和辅助传感器设置)

      驱动设置

       传感器使能和软件保护

      启动参数设置

      附加特性和PFC设置

       用户接口参数设置

         四、控制器参数设置

          MCU和时钟选择

        模拟量输入和保护        相电流反馈

        母线电压反馈

        温度反馈

        PFC反馈

        DAC功能设置

        数字IO设置

        看到这里也很累了,总算所有参数设置完了。

        最后再看一下MCU引脚分配情况

       仔细看,有些部分是重叠的。
       图太多了,代码的生成下一帖子再说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