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电机评测】任务二 -- 观测FOC控制变量

楼主:
1. 目标
这次要运行电机,并观察FOC控制的几个关键变量:Ia、Ib、Ic、Ialpha、Ibeta、Id、Iq、以及电压Vd、Vq。
2. 工具
要在运行时测试获取这些变量,可以在IDE的debug模式下进行,在中断中埋下断点,然后查看获取到的变量值,已经寄存器值。但对电机类的程序,ST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中断时,如果是大电流,会对电机造成烧毁。
ST提供了运行时直接查看程序变量的工具软件--STMStudio。其可以分析固件,提取所以的变量,然后在运行时,连接到程序,读取变量值。这就可以用来完成此次试验。
3. 相关的source-code
数据结构定义部分如下:

/**

  • home.php?mod=space&uid=159083 Two components stator current typ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qI_Component1;

int16_t qI_Component2;

} Curr_Components;

/**

  • @brief Two components stator voltage typ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qV_Component1;

int16_t qV_Component2;

} Volt_Components;

//......

/**

  • @brief FOC variables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Curr_Components Iab; /!< Stator current on stator reference frame abc /

Curr_Components Ialphabeta; /*!< Stator current on stator reference frame

                                alfa-beta*/

Curr_Components IqdHF; /*!< Stator current on stator reference frame

                                alfa-beta*/

Curr_Components Iqd; /!< Stator current on rotor reference frame qd /

Curr_Components Iqdref; /!< Stator current on rotor reference frame qd /

int16_t UserIdref; /!< User value for the Idref stator current /

Volt_Components Vqd; /!< Phase voltage on rotor reference frame qd /

Volt_Components Valphabeta; /*!< Phase voltage on stator reference frame

                               alpha-beta*/

int16_t hTeref; /!< Reference torque /

int16_t hElAngle; /*!< Electrical angle used for reference frame

                                transformation  */

uint16_t hCodeError; /!< error message /

CurrRefSource_t bDriveInput; /*!< It specifies whether the current reference

                                source must be INTERNAL or EXTERNAL*/

} FOCVars_t, *pFOCVars_t;

程序中全局变量定义:
从代码可以知道,Ia、Ib、Ic变量从Iab成员取得,Ialpha、Ibeta从Ialphabeta获取。Id、Iq从Iqd中得到。Vd、Vq从Vqd中取得。
但是Iab中只要Ia和Ib,Ic并没有直接值,这里可以通过[Ia+Ib+Ic = 0]; 可知Ic=-Ia-Ib。
4. 启动电机
工作在FOC模式下,启动电机,可以使用Potentiometer的电机程序来进行。
5. 启动STMStudio
打开STMStudio,加载固件程序,选择import变量后,选择FOCVars加入。然后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在各种point-view中显示了。
如图:
6. MC-workbench中监测变量
在MC-workbench中,也可以显示一些变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