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W调光调色温方案2.4G无线遥控调光方案

楼主:
RGBW调光调色温方案2.4G无线遥控调光方案
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采用2.4G高频无线、微触按键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灯体响应一致性很好等等特
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遥控距离20~30米。
   具有调光、调色温、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在遥控范围内,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无数接收端,即多个LED灯,而且同步性、一致性很好。将不同的灯分到不同的组,最多分4组,自由分组,同时控制或分别控制,在完成控制器和遥控器的系统对码匹配和分组完成后,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线控制;如果要更改以前的分组,可以清码再配。
   遥控器上有“全开”键和“全关”键,按“全开”键,所有的灯同时打开,按“全关”键所有的灯同时关闭;通过“中控面板”上的按键来调节所有灯的亮度高低(100%-1%)和色温冷暖(3000-6500K),亮度调光及色温选择实现无级调节,光线更加柔和细腻,光色变化平顺自然;长按“全开”键所有的灯会同时调到最亮,长按“全关”键所有的灯会同时调至约0.4W的小夜灯模式。按相应的分组按键,将控制目标转移到该分组,可以实现同样的各种调光功能。
   接好灯具接通电源,每个灯待机功耗约0.3W,拥有智能状态记忆功能,(不断电情况下保持灯光记忆,也就是可以保存最后一次调光设置参数,关机或断电后重新开启时,控制器默认为全亮自然光状态。)
该遥控系统可以做成控制平板灯、吸顶灯、筒灯等等LED灯具,可以达到一样的控制效果。用来控制大功率LED灯,如“面板灯、吸顶灯、筒灯等等”,5W-50W均可。
QQ:3136999497  / 13560734757  邓女士

网友:


网友:
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采用2.4G高频无线、微触按键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灯体响应一致性很好等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遥控距离20~30米。

网友:
具有调光、调色温、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在遥控范围内,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无数接收端,即多个LED灯,而且同步性、一致性很好。将不同的灯分到不同的组,最多分4组,自由分组,同时控制或分别控制,在完成控制器和遥控器的系统对码匹配和分组完成后,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线控制;如果要更改以前的分组,可以清码再配。

网友:
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采用2.4G高频无线、微触按键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灯体响应一致性很好等等特
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遥控距离20~30米。
   具有调光、调色温、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在遥控范围内,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无数接收端,即多个LED灯,而且同步性、一致性很好。将不同的灯分到不同的组,最多分4组,自由分组,同时控制或分别控制,在完成控制器和遥控器的系统对码匹配和分组完成后,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线控制;如果要更改以前的分组,可以清码再配。
   遥控器上有“全开”键和“全关”键,按“全开”键,所有的灯同时打开,按“全关”键所有的灯同时关闭;通过“中控面板”上的按键来调节所有灯的亮度高低(100%-1%)和色温冷暖(3000-6500K),亮度调光及色温选择实现无级调节,光线更加柔和细腻,光色变化平顺自然;长按“全开”键所有的灯会同时调到最亮,长按“全关”键所有的灯会同时调至约0.4W的小夜灯模式。按相应的分组按键,将控制目标转移到该分组,可以实现同样的各种调光功能。
   接好灯具接通电源,每个灯待机功耗约0.3W,拥有智能状态记忆功能,(不断电情况下保持灯光记忆,也就是可以保存最后一次调光设置参数,关机或断电后重新开启时,控制器默认为全亮自然光状态。)
该遥控系统可以做成控制平板灯、吸顶灯、筒灯等等LED灯具,可以达到一样的控制效果。用来控制大功率LED灯,如“面板灯、吸顶灯、筒灯等等”,5W-50W均可。

网友:
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采用2.4G高频无线、微触按键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灯体响应一致性很好等等特 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网友:
RGBW调光调色温方案2.4G无线遥控调光方案 调色温遥控LED灯系统,采用2.4G高频无线、微触按键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灯体响应一致性很好等等特 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网友:
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网友:
采用目前最先进的PWM(脉宽调制)控制技术;无线电发射频率:2400-2483.5MHz(2.4G),全球通用;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网友:
采用RF射频信号,遥控器和接收端(LED灯)相互之间无物理阻碍,使用时不需要将遥控器对着遥控LED灯。

网友:
具有调光、调色温、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

网友A(2019-04-22):
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