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8N04无法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昨天收到LPC8N04之后就开始捣鼓,编写了一个LED的程序,准备下载,但是始终下载不进去,可以确认:
1:驱动安装正确
2:可以读取到下载器的信息
3:Flash配置正确
然后我就尝试了更新固件,按照文档的方法更新固件之后,还是不行,原有的固件是2009年的,最新的固件是2017的,按照手册的步骤更新了之后 ,后来再次打开,发现固件又变回了2009的固件了,很是恼火,不知道拿到开发板的小伙伴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提示如下错误

然后就查看flash配置,配置如下,也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然后紧接着就出现这个问题,很恼火啊……别人的用起来好好的,我的用起来那就没法用啊!!!!

下载的接口配置是正确的,接入SWD模式接口的

然后我换了官方的例程,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
真心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下载的时候始终弹出这些代码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PC8N04\\03-源码包\\LPC8N04-Demo\\Objects\\LPC_8N04Demo.axf"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0H  (Flash=80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1H  (Flash=00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4H  (Flash=ED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5H  (Flash=7D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8H  (Flash=75H  Required=5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9H  (Flash=7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CH  (Flash=75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DH  (Flash=7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0H  (Flash=01H  Required=5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1H  (Flash=0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3H  (Flash=2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4H  (Flash=04H  Required=5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5H  (Flash=E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6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7H  (Flash=2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8H  (Flash=58H  Required=5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9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AH  (Flash=3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BH  (Flash=3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CH  (Flash=80H  Required=A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DH  (Flash=18H  Required=F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EH  (Flash=49H  Required=F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FH  (Flash=1CH  Required=E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0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1H  (Flash=7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3H  (Flash=2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4H  (Flash=05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5H  (Flash=D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6H  (Flash=1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8H  (Flash=3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9H  (Flash=3B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A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BH  (Flash=2B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CH  (Flash=F3H  Required=5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DH  (Flash=D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EH  (Flash=6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F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0H  (Flash=70H  Required=5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1H  (Flash=47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2H  (Flash=8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3H  (Flash=2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4H  (Flash=49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5H  (Flash=0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6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7H  (Flash=4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8H  (Flash=00H  Required=6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9H  (Flash=D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A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BH  (Flash=1E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CH  (Flash=70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DH  (Flash=47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EH  (Flash=6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F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0H  (Flash=00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1H  (Flash=6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2H  (Flash=C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3H  (Flash=2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4H  (Flash=49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5H  (Flash=0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6H  (Flash=0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7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8H  (Flash=5F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9H  (Flash=4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BH  (Flash=6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CH  (Flash=08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DH  (Flash=22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EH  (Flash=1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F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0H  (Flash=08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1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2H  (Flash=7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3H  (Flash=47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4H  (Flash=5B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5H  (Flash=49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6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7H  (Flash=6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8H  (Flash=5C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9H  (Flash=4B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AH  (Flash=1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B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CH  (Flash=C0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DH  (Flash=22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EH  (Flash=5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FH  (Flash=0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0H  (Flash=02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1H  (Flash=4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2H  (Flash=1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3H  (Flash=4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4H  (Flash=0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5H  (Flash=6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6H  (Flash=5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7H  (Flash=49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8H  (Flash=0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9H  (Flash=6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AH  (Flash=0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BH  (Flash=2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CH  (Flash=9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D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EH  (Flash=1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FH  (Flash=40H  Required=00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07:21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PC8N04\\03-源码包\\LPC8N04-Demo\\Objects\\LPC_8N04Demo.axf"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0H  (Flash=80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1H  (Flash=00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4H  (Flash=ED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5H  (Flash=7D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8H  (Flash=75H  Required=5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9H  (Flash=7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CH  (Flash=75H  Required=5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0DH  (Flash=7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0H  (Flash=01H  Required=5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1H  (Flash=0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3H  (Flash=2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4H  (Flash=04H  Required=5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5H  (Flash=E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6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7H  (Flash=2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8H  (Flash=58H  Required=5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9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AH  (Flash=3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BH  (Flash=3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CH  (Flash=80H  Required=A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DH  (Flash=18H  Required=F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EH  (Flash=49H  Required=F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FH  (Flash=1CH  Required=E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0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1H  (Flash=7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3H  (Flash=2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4H  (Flash=05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5H  (Flash=D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6H  (Flash=1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8H  (Flash=3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9H  (Flash=3B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A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BH  (Flash=2B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CH  (Flash=F3H  Required=5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DH  (Flash=D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EH  (Flash=6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2F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0H  (Flash=70H  Required=5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1H  (Flash=47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2H  (Flash=8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3H  (Flash=2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4H  (Flash=49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5H  (Flash=0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6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7H  (Flash=4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8H  (Flash=00H  Required=6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9H  (Flash=D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A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BH  (Flash=1E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CH  (Flash=70H  Required=6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DH  (Flash=47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EH  (Flash=6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3FH  (Flash=4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0H  (Flash=00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1H  (Flash=6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2H  (Flash=C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3H  (Flash=2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4H  (Flash=49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5H  (Flash=0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6H  (Flash=0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7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8H  (Flash=5F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9H  (Flash=4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BH  (Flash=6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CH  (Flash=08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DH  (Flash=22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EH  (Flash=1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4F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0H  (Flash=08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1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2H  (Flash=7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3H  (Flash=47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4H  (Flash=5B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5H  (Flash=49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6H  (Flash=0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7H  (Flash=6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8H  (Flash=5C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9H  (Flash=4B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AH  (Flash=1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BH  (Flash=4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CH  (Flash=C0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DH  (Flash=22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EH  (Flash=5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5FH  (Flash=0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0H  (Flash=02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1H  (Flash=4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2H  (Flash=1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3H  (Flash=4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4H  (Flash=0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5H  (Flash=6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6H  (Flash=5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7H  (Flash=49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8H  (Flash=0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9H  (Flash=6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AH  (Flash=0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BH  (Flash=2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CH  (Flash=9A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DH  (Flash=43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EH  (Flash=1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6FH  (Flash=40H  Required=00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21:49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7808&highlight=LPC8n04&mobile=2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里,这是其他网友发表的lpc8n04的测评文章,你可以看看。也可以问问这些网友

网友B:
使用keil要每次下载前,按一下reset按键

使用官方的编译器就不会这样,很傻瓜式的下载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keil要每次下载前,按一下reset按键

使用官方的编译器就不会这样,很傻瓜式的下载方式

我试过了,按下Reset之后再下载还是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7808&highlight=LPC8n04&mobile=2
你可以看看 ...

你好,这个帖子里面的都还没有涉及到keil编程的问题,所以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按下Reset之后再下载还是没法

试试下面的方法:
1.调小一些通讯速度,2M以下,看你设置为5M
2.Erase Full Chip 改为Erase Sector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下面的方法:
1.调小一些通讯速度,2M以下,看你设置为5M
2.Erase Full Chip 改为Erase Sectors

我重新装了MDK5.25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