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sector erase 跟 block erase 有什麼不同呢

楼主:
我想請問各位
我在Flash 的spec上看到Sector erase 跟 block erase
請問兩者有什麼不同
謝謝

网友A:
从字面上解,前面是扇区擦除,后面是块擦除
一个扇区为512字节,一个块会有n个扇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字面上解,前面是扇区擦除,后面是块擦除
一个扇区为512字节,一个块会有n个扇区

謝謝回覆....
所以我的認知
block 為Erase的最小單位
Sector 為R/W的最小單位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回覆....
所以我的認知
block 為Erase的最小單位
Sector 為R/W的最小單位對嗎

FLASH擦除操作的最小单位是扇区,当然也可以直接擦除块(block),甚至整片擦除,主要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
全都是技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