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芯片PWM移相设置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TMS570LC4357实现以下波形,该怎么设置?

我想到的是把计数器相位相差120°,如下:

但是尝试了很久没有成功,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你要产生的是三相互差120 °的方波。

“但是尝试了很久没有成功”
总要向大家详细说明你是怎么尝试的吧?

网友:
我是想把三相的载波相位互差120 °,这样三相调制波和载波比较出来的PWM波形就相差120°。TMS570LC4357的manual里面有说明可以把载波相位互差120 °,但一直没有实现,想找TMS570LC4357的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等大神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