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芯片电路三个问题,如图

楼主:
请教485芯片电路三个问题,如图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单片机电源与485通讯电源不共地,就需要隔离。

网友:
一般在上下拉电阻正常情况下是起到偏置电压作用,为的是总线受干扰产生误触发

网友A:
第一个问题:485总线在应用中往往具有几十甚至几百米的总线长度,而且各个节点的地电位还可能不同,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光耦隔离,很容易耦合干扰,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所以,在电磁环境不佳的应用场合,系统与485的通讯应该加光耦隔离,这样干扰就不容易影响系统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485采用差分传输,自然需要两条信号线,逻辑信号由两个信号线间的相互电平高低关系决定。AB只是人为对两条信号线的规定,接反会导致逻辑关系相反。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如果485总线上的所有节点都出于接收态,此时总线电平不定,处于浮空态,一点点干扰信号就可能导致总线逻辑电平出现数据0,而逻辑0是串口起始位标志,这时节点就会接收到因干扰产生的随机数据,可能因此造成误动作等问题。所以总线不准许出现浮空态。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任何时候总线均有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但这样对通讯流程的设计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不利于功耗控制。二是使用偏置电阻强制总线在没有节点处于发送态时不会浮空且偏置电阻必须将总线在空闲时的逻辑状态偏置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单片机电源与485通讯电源不共地,就需要隔离。

言简意赅  谢谢你  不过大家都是低压 为何还要设置两个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485总线在应用中往往具有几十甚至几百米的总线长度,而且各个节点的地电位还可能不同,这种情 ...

加光耦是为了防止干扰误动作触发单片机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如果485总线上的所有节点都出于接收态,此时总线电平不定,处于浮空态,一点点干扰信号就可能 ...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回复,还有疑问
1.总线的逻辑状态受节点状态的控制或影响吗?那么要工作正常的话,总线在节点处于发送、接收、空闲状态是分别是什么电平才对?

2.这里的总线是485出来的A和B吗?这是485信号的输出端?那么节点的意思呢?是负载终端或者说是和主机铜须的从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言简意赅  谢谢你  不过大家都是低压 为何还要设置两个地

见4楼chunyang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光耦是为了防止干扰误动作触发单片机是吗

MCU又不是可控硅,没有什么“触发”一说。加光耦的目的前帖已经讲过,即防止耦合干扰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至于有哪些不正常,这需要根据具体电路和干扰的强度来分析。MCU受扰工作不正常主要有IO逻辑状态异常、时钟异常等,均不存在什么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回复,还有疑问
1.总线的逻辑状态受节点状态的控制或影响吗?那么要工作正常的话,总线 ...

只要有节点处于发送态,总线的逻辑状态就一定受发送节点的控制,否则怎么能实现通讯呢?至于你问的各状态电平,要先清楚,通讯是时序逻辑,跟组合逻辑是两码事,你显然还没弄清楚时序逻辑的概念。节点处于接收态时,对总线是无影响的,所有节点都处于接收态,总线即处于空闲态。发送态,那有1有0,发什么是什么。
类似的,“485出来的A和B吗”、“这是485信号的输出端”——这样的语言非常外行,不能这么说。前面说过,485总线是传输差分信号的,差分信号由正负两路信号共同构成,A和B只是人为规定的次序。节点就是总线上的某一设备,主机和终端都是节点。

网友:
隔离和120Ω就不说了,只提上下拉和两个串联电阻。
传统的RS422/485规程规定:
● ’1’ 逻辑为 A-B ≧ 200mV,
● ’0’ 逻辑为 B-A ≧ 200mV,
● 0 < |A-B| < 200 mV 的区间被认为是“不定”,
电路上最好能避免有“不定态”的存在,省得出现意外的处理遗漏,这4个电阻很可能就是为此设计的,有了这4个电阻,不管A和B是开路还是短路都不会出现“不定态”
(不过顶楼电路图里的电阻值算得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