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按键检测忘记原理了,大佬们帮忙看下

楼主:
脑子抽了下,就是想不起来二极管为什么反接,单片机的中断是下降沿触发,没按键按下时二极管正极应该没电压吧。。。最近加班多,有点迷

网友:
检测电流的等级

网友A:
猜测KEY_EXTI1接外部中断引脚,KEY_UP、KEY_Down、KEY_Left、KEY_Roght、LEY_OK接普通I/O引脚。
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后,若有按键按下,KEY_EXTI1低电平产生中断,单片机退出睡眠模式,扫描各按键引脚,执行对应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KEY_EXTI1接外部中断引脚,KEY_UP、KEY_Down、KEY_Left、KEY_Roght、LEY_OK接普通I/O引脚。
单片机进 ...

没有睡眠,就是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按键按下时中断引脚应该没电平,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睡眠,就是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按键按下时中断引脚应该没电平,会不会有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按键按下时中断引脚应该没电平

没有“没电平”这回事,电平总是有的。只能说中断引脚高阻时“电平不确定”。
如果单片机引脚内部或者外部有上拉,该引脚电平在无按键按下时就是确定的。

网友:
你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
没有按键中断不发生,因为是高电平,
任何一个按键按下,低电平中断,在中断中检测具体是哪根Key发生

网友C:
二极管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干嘛用的?

多个二极管在此组成“负或”逻辑。
是“负”逻辑,因为中断引脚是在按键按下成为低电平时有效。是“或”逻辑,因为任一按键按下即有效。

网友:
按下低电平,再结合程序代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二极管在此组成“负或”逻辑。
是“负”逻辑,因为中断引脚是在按键按下成为低电平时有效。是“或” ...

没有二极管按下任意按键不也是低电平吗?全抬起高电平没毛病啊

哦哦io管脚全低了,懂了

网友:
二极管组成的线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按键按下时中断引脚应该没电平

没有“没电平”这回事,电平总是有的。只能说中断引脚 ...

就是说不确定的话,应该会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不确定的话,应该会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不错。中断引脚未接上拉电阻且各按键均未按下时,中断引脚比较容易受外界干扰。中断引脚应该接入上拉电阻。

网友D:
如果二极管正极有电的话,只要哪个按键按下去,相应的二极管就亮起来,起到提示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中断引脚未接上拉电阻且各按键均未按下时,中断引脚比较容易受外界干扰。中断引脚应该接入上拉电阻 ...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二极管正极有电的话,只要哪个按键按下去,相应的二极管就亮起来,起到提示的作用

不是的,二极管只起到线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