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7750电路设计,与负载的连接

楼主:
我现在用一节锂离子电池进行供电,不需要进行充电,只为负载供电,使用BQ27750进行电量监测,BQ27750数据手册原理图设计中的pack+,pack-,是直接连接负载吗?还是负载直接连接在电池正负,pack+,pack-接地?

网友:
数据手册中原理图

网友:
pack+,pack-是电路负载的正负的

网友A:
1、如果接在pack+ pack-端输出端,由于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池与 pack+ pack-中间会有器件,那pack+ pack-端会不会在的电压会不会已经减小了?

2、如果负载直接连接在电池正负,pack+,pack-接地?会不会影响电量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接在pack+ pack-端输出端,由于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池与 pack+ pack-中间会有器件,那pack+ pack-端会 ...

bq27750的电量监测是通过iic脚,即5.6脚进行通信的监控电量的,与负载连接没关系。
pack+ pack-端接负载即可,11脚接电池正,,
好好看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接在pack+ pack-端输出端,由于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池与 pack+ pack-中间会有器件,那pack+ pack-端会 ...

看好芯片手册,不用随便连接
可以参考一下bq27750的评估板电路,注意J1,J2,J3分别是负载,电池,IIC,,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个我明白,但是还有些疑问,
1、我看见bq27750的评估电路中有S1开关,想问,在我设计电路的时候,这个是必须要加吗?
2、我想在VBAT引脚和负载  如图中2和3处,各加一个开关,会影响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个我明白,但是还有些疑问,
1、我看见bq27750的评估电路中有S1开关,想问,在 ...

3处的J1是连接充电器的,搞个开关是想做什么,产品上没完全必要的还是不用,其实多一个东西多一个故障隐患
同样,J2处即楼主的2处是连接电池,加个开关是想电池连接好后闭合开关电池连接的作用,,加不加都无妨,感觉多余

网友:
还是没有把人家的评估板资料看明白
S1不是必须的
2,3处可以加开关,但是批量生产这个没有必要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还有一点,我想知道CHGND与GND一样吗,负载处的CHGND可以换成GND吗?是这样的,我的负载的负极是需要连接GN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还有一点,我想知道CHGND与GND一样吗,负载处的CHGND可以换成GND吗?是这样的,我 ...

连在一起这个芯片就不起监测作用,中间有个1豪欧功率电阻连接,其实就是电流监测

网友B:
“负极是需要连接GND”,这个最好不要影响芯片电量监测,仔细看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极是需要连接GND”,这个最好不要影响芯片电量监测,仔细看手册

您好,我查看那个评估板的手册,如图,意思就是 load-接我负载的负,也就是GND,那0.001欧的电阻两侧都是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查看那个评估板的手册,如图,意思就是 load-接我负载的负,也就是GND,那0.001欧的电阻两侧都是 ...

charger充电器负载端

网友:
您好,打扰您了,这是我的总体设计,忽略了其他引脚,只标了INT,SRN SRP ,您看0.001欧电阻另一端应该接什么,还是不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