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提高继电器可靠性的措施

楼主(2018-07-03):
三种提高继电器可靠性的措施
继电器由于有机械结构其可靠性较差。但是对用继电器组成的控制电路,如果附加一些部件或采取必要的手段,仍然可以组成可靠性较高的控制电路。提高继电器可靠性可通过继电器的整体冗余、继电器触点冗余和混合冗余来实现,本帖以图文形式介绍这三种提高继电器可靠性的措施。
1、继电器整体的冗余
在一些重要的控制及联锁电路中,可增加相同继电器,即选用两只同规格、同参数的电压继电器并联使用,除绕组并联外,电触点也可以并联使用,这样可靠性将大大提高。
对于电压继电器,当其绕组发生短路接地时,会影响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可在继电器绕组中串入熔断器或自恢复式保险丝,如图1所示。自恢复式保险丝受工作电压的限制,最高工作电压只能在250V以下,适合用于印刷电路板上的继电器。
图1 电压继电器的冗余
对于电流型继电器,则其绕组开路的影响与上述的电压继电器绕组短路的作用相同。故应采取的措施是在串联绕组上并联二极管来提高可靠性,对于交流继电器应并联双向二极管,如图2所示。对于直流继电器应并联稳压二极管。二极管的选择原则是:使前端未开路时二极管的导通电压UD小于继电器绕组最大工作电压。
图2 电流继电器的冗余
2、继电器触点的冗余
实践证明在继电器组成的电路中,电触点故障在全部故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继电器同一绕组的几个触点接成冗余电路,是最容易实现的,不用增加任何元件及投资,只是增加接线而已,但可大大提高控制电路的可靠性。常用方法有:用同一继电器的两个电触点相串联来提高常闭触点断开的可靠性,用同一继电器的两个触点相并联来提高常开触点闭合的可靠性。
3、混合冗余
单纯用电触点冗余其可靠性的提高仍有一定的限度。而采用既增加继电器,又使用同一继电器的几个触点的串、并联接线的混合冗余电路,就会具有两种方法的优点。
图3 以接通为重点的继电器冗余电路
图4 以断开为重点的继电器冗余电路
如上述电路进行组合还可构成两套控制电路的互联冗余,以保证即使有一套联锁、控制电路失效,装置仍能在工艺参数超标时断电、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