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基于AM57x测试OpenCL的加速性能?

楼主:
 1  实验说明
本例程测试功能:读取指定的图像数据,然后对图像进行灰度转换和Canny算法处理,计算处理过程所耗的时间,并将处理后的图像保存到当前目录下。
本例程主要是测试OpenCL是否对这两种算法有优化效果,分别从禁用OpenCL和使能OpenCL两种情况来计算处理图像数据所用的时间,将测试的结果与官方提供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和验证。
例程源码路径:光盘“Demo/OpenCL/OpenCL_performance_test/src”
可执行文件以及测试脚本路径:光盘“Demo/OpenCL/OpenCL_performance_test/bin”
测试使用的图片路径:光盘“Demo/OpenCL/OpenCL_performance_test/data”
测试平台:广州创龙TL5728-IDK开发板
开发板简介:
基于TI AM5728浮点双DSPC66x+双ARMCortex-A15工业控制及高性能音视频处理器;
强劲的视频编解码能力,支持1路1080P60或2路720P60或4路720P30视频硬件编解码,支持H.265视频软解码;
双核PRU-ICSS工业实时控制子系统,支持EtherCAT、EtherNet/IP、PROFIBUS等工业协议;
外设接口丰富,GPMC、USB 2.0、UART、SPI、QSPI、I2C、DCAN等工业控制总线和接口,支持高速接口PCle Gen2、USB 3.0、SATA 2.0;
应用于工业 PC&HMI、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 医疗影像、电力自动化等领域。
2  例程编译
将光盘资料“Demo/OpenCL/OpenCL_performance_test/src”例程源码拷贝到Ubuntu任意目录,进入该源码目录执行以下命令对源码进行编译:
Host# cd AM57xx/OpenCL_performance_test/src/
Host# make SDK_INSTALL_PATH=/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linux-am57xx-evm-03.01.00.06

编译完成之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canny,将其拷贝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home/root/”目录下。
将光盘资料“Demo/OpenCL/OpenCL_performance_test”下的bin文件夹以及data文件夹拷贝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home/root/”目录下。bin文件夹下包含opencl_off.sh和opencl_on.sh测试脚本,data文件夹下是两张大小和格式不同的图片文件TL5728_1080p.jpg和lena.png。

3  例程测试
以下分别从禁用OpenCL功能和使能OpenCL功能来进行对比测试,分别采用data文件夹下的图片TL5728_1080p.jpg和lena.png来测试。
3.1 禁用OpenCL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测试,先禁止运行OpenCL功能,然后清理缓存再进行测试,重复清理缓存和测试的步骤5次,如下图所示:
Target#  source bin/opencl_off.sh
Target#  sync; echo 3 >/proc/sys/vm/drop_caches

取以上5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 BGR2GRAY tdiff=55.01ms
 Canny tdiff=95.50ms
3.2 使能OpenCL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测试,先使能OpenCL功能,然后清理缓存再进行测试,重复清理缓存和测试的步骤6次,如下图所示:
Target#  source bin/opencl_on.sh
Target#  sync; echo 3 >/proc/sys/vm/drop_caches

如上一共测试了6次,每一次测试之前记得先将系统内核缓存清理干净,否则测试结果有误。因为第一次运行时,内核在AM57xx上编译,OpenCL使能时会有额外的延迟,延迟时间大约为几十秒,所以第一次测试结果不作为参考。官方解释如下:
Please note that the first run, with OpenCL on, has additional delay of ~1min, due to kernel compilation on AM57xx. This is constrained to first run only, if "TI_OCL_CACHE_KERNELS" environemnt variable is set.
由以上6次的测试结果,取最后5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 BGR2GRAY tdiff=185.38ms
 Canny tdiff=17.71ms
3.3 测试结果对比
同理,按照如上操作步骤在分别禁用OpenCL和使能OpenCL的情况下,计算处理lena.png图片所用的时间,并对5次测试的数据取平均值。对比以上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作用率=禁用OpenCL计算处理图像数据所用的时间/使能OpenCL计算处理图像数据所用的时间。
以下是官方的测试数据:

BGR2GRAY作用率=0.345
Canny作用率=1.690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来,本次测试与官方测试结论是一致的:OpenCL对BRG2GRAY算法不但没有性能上的提升反而存在着负面的效果;而对Canny算法则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效果,与官方的作用率进行对比,本次测试得出的作用率要大于官方提供的作用率数据,这与待测试的图像文件有一定的关系。
官方提供的其他OpenCL内核的测试数据:
链接:http://
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OpenCV

网友A:
这个好像电脑主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电脑主板- -

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