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电路的基本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 我在做一个非隔离式的三端口变换器,里面总共有三个不公地的开关管,但是驱动电路让我犯了难,里面需要三个独立的15V电源,但是目前实验室只有一个DSP提供的15V电压,请问有什么方法或者是用什么芯片将这一个15V电压转化为三个相互隔离的15V电压呢?

网友A:
初步建议(注意是初步)买三个220V A.C.转15V D.C.的变换器。
最好把你的“三端口变换器”电原理图(至少是框图,三个开关管必须标注清楚)贴出来。三端口变换器是比较复杂的开关电源,不是照图焊接完毕就能够工作的,需要考虑到的事情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建议(注意是初步)买三个220V A.C.转15V D.C.的变换器。
最好把你的“三端口变换器”电原理图(至少是框 ...

谢谢您的建议。我要制作的三端口变换器就是上面这个拓扑,由三个Buck电路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我要制作的三端口变换器就是上面这个拓扑,由三个Buck电路构成。

这三个MOS管彼此之间不仅存在直流电压,而且存在相当大而且频率相当高的交流电压。所以无论是采用三个独立的220V A.C.转15V D.C.的变换器,还是其它变换电路(例如单端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具有三个独立的绕组且独立整流滤波),三个直流输出端均应该串联电感(类似小功率开关电源交流市电输入端的共模电感)并且并联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我要制作的三端口变换器就是上面这个拓扑,由三个Buck电路构成。

如果允许采用驱动变压器而且各管占空比均变化不太大,可以考虑采用变压器驱动。变压器驱动缺点是不能通过直流成份,故占空比太大或者太小时无法使用,但在占空比接近0.5且变化不大时(例如0.4~0.6)是可以很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