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S控制IP核的问题

楼主:
自己按照上面的逻辑写的一个led--IP核,定义了两个寄存器(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按照my -first-hps-fpga的工程模板,替换掉PIO-LED,执行.sh文件生成hps0.h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一个create_led_base,没有生成控制寄存器的基地址并且按照my -first-hps-fpga模板从HPS通过控制  虚拟地址+create_led_base地址偏移时 led没有效果,只能一直亮着。大神指点

/*
* Macros for device 'create_led', class 'create_led'
* The macros are prefixed with 'CREATE_LED_'.
* The prefix is the slave descriptor.
*/
#define CREATE_LED_COMPONENT_TYPE create_led
#define CREATE_LED_COMPONENT_NAME create_led
#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
#define CREATE_LED_SPAN 16
#define CREATE_LED_END 0xf

网友A:
不用关心那些生成的头文件,你直接操作物理地址看灯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先看数据写到寄存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心那些生成的头文件,你直接操作物理地址看灯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先看数据写到寄存器没有

我写的IP里面包含两个寄存器,按照  虚拟地址+地址偏移   的方法只能控制一个,但我又不知道具体控制的哪一个,是不是这种方法只能给连接到外部设备的寄存器赋值,没有连接到外部的寄存器不能这样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心那些生成的头文件,你直接操作物理地址看灯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先看数据写到寄存器没有

/*
* Macros for device 'create_led', class 'create_led'
* The macros are prefixed with 'CREATE_LED_'.
* The prefix is the slave descriptor.
*/
#define CREATE_LED_COMPONENT_TYPE create_led
#define CREATE_LED_COMPONENT_NAME create_led
#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
#define CREATE_LED_SPAN 16
#define CREATE_LED_END 0xf

不知道生成的是哪一个寄存器的基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 Macros for device 'create_led', class 'create_led'
* The macros are prefixed with 'CREATE ...

#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这个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这个是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电路图上生成了三个寄存器,但是他只生成了一个#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基地址,怎么根据一个基地址去给三个寄存器赋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电路图上生成了三个寄存器,但是他只生成了一个#define CREATE_LED_BASE 0x0基地 ...

你使用avalon slave 写了个creat_led_0的自定义IP核么?那这个CREATE_LED_BASE 0x0就是你这个IP核的基址,具体你定义的三个寄存器地址是怎么样的,那要看你的IP核内部是怎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avalon slave 写了个creat_led_0的自定义IP核么?那这个CREATE_LED_BASE 0x0就是你这个IP核的基址 ...

按照这个逻辑写的IP,那么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偏移是不是就应该为 CREATE_LED_BASE + 0x01,

  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应该为  h2p_lw_led_addr=virtual_base + ( ( unsigned long  )( ALT_LWFPGASLVS_OFST + CREATE_LED_EASY_0_BASE+0x01) & ( unsigned long)( HW_REGS_MASK ) );     ?

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逻辑写的IP,那么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偏移是不是就应该为 CREATE_LED_BASE + 0x01,
...

对 这么写没问题

网友:
再请问一下,我这样加了地址偏移,导致地址未对齐,这方法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