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批量命名(更改)元件名

楼主:
如图,已经做好的板子要加几个电阻,有没有批量命名的方法,不影响原有元件

网友:
还有想问一下,做好的板子电阻名是R1--R...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电阻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一共有多少电阻?? 就是怎么查R?的最大值

网友:
普通的办公软件又Ctrl+H    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AD软件原理图有自动编号功能,Tools----Annotate Schematics
原理图设计完成后自动编号即可

网友:
AD软件原理图有自动编号功能,Tools----Annotate Schematics

网友:
可以用分类筛选功能的啊

网友:
选择Tools,Annotate Schematics就是了,就是    注释

网友:
先按键盘"T"在按"A",这个是比较基础的功能了,建议网上找些AD软件的教程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