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求解

楼主:
试分析电路中c133的作用。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抄版抄错了,无法工作:
1、VCC到哪里去了?PNP管和NPN管C极都接GND,没有供电回路;
2、即使上面那个GND改成VCC,由于C133隔直流,PNP管和NPN管C-E仍然没有直流供电,无法工作。
楼主应该对照抄版的电路原图再仔细描绘一遍,再来讨论不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抄版抄错了,无法工作:
1、VCC到哪里去了?PNP管和NPN管C极都接GND,没有供电回路;
...

谢谢!这不是抄板,是面试题。

网友:
现在看来面试题有错,上面应该是VCC

网友:
此电路根本不能工作,Q37集电极直流通路被C133隔断。
想必是出题者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不是抄板,是面试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脉冲电平驱动”电路而已,上面GND改接VCC,那个C133接R26端改接GND(这是1只电源滤波电容),然后R26要接到VCC上,就OK了。
      晚上楼主应该拿下图去与面试老师理论理论,如果是老师出的烂题,那你的面试老师应该去回炉了!

网友:
一看就是面试管故意考你的!看看你会不会看电路图,直接答隔直通交,滤波的作用。详细点的话再加上因该电路无电源供电,所以该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
有意思,就看你是否真的懂电子电路的逻辑了。

网友:
7楼说的好,面试官问拿出一支烟,问你会抽吗?你该怎么答?

网友:
一看就是面试管故意考你的!看看你会不会看电路图,直接答隔直通交,滤波的作用。详细点的话再加上因该电路无电源供电,所以该电路无法工作。

有意思故意出难题

网友:
没看懂,看来我也得回炉重造

网友:
我也是个渣渣,没看懂

网友:
A_LO 为高前段电容放电,提高输出能力;后段给电容充电。

网友:
觉得R26与c133之间少了个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