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访问webservice

楼主:
wince 访问webservice 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只有偶尔才可以连接正确。基础已经关闭:接收时发生错误

网友A:
把你C#写的程序代码列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C#写的程序代码列出来啊,

后台代码:
///
        /// 查询,返回datatable
        ///

        /// 参数
        /// sql语句
        /// 数据库信息
        /// datatable
        public static DataTable SelectDataTable(DataTable param, string sql, string info)
        {
            DataTable dt = new DataTable("result");
            SqlConnection conn = OpenCloseDB.OpenDatabase(info);
            try
            {
                SqlDataAdapter adapter = new SqlDataAdapter(sql, conn);
                adapter.SelectCommand.Parameters.Clear();
                if (param != null)
                {
                    foreach (DataRow dic in param.Rows)
                    {
                        adapter.SelectCommand.Parameters.AddWithValue(Dtv(dic, "name", string.Empty), Dtv(dic, "value", string.Empty));
                    }
                }
                adapter.Fill(dt);
                adapter = null;

            }
            catch (Exception ex)
            {
                Common.WriteLog(ex, "查询返回表格", "");
                return dt;
            }
            finally
            {
                OpenCloseDB.CloseDatabase(conn);
            }
            return dt;
        }

前台代码: private void Query()
        {
            string billno = this.txt_Billno.Text.Trim();
            string sql = "select ic.FNumber , CEILING(ie.FAuxQtyMust) as FAuxQtyMust , CEILING(ie.FAuxQty) as  FAuxQty , case ie.FAuxQtyMust when 0 then 0 else (ie.FQtyMust/ie.FAuxQtyMust) end as fsecqty, ic.FModel , tp.FName  as stockplace "
                    + " ,ib.FStatus, ie.fentryid, ib.finterid  from ICStockBill ib inner join ICStockBillEntry ie on ib.FInterID = ie.FInterID "
                    + "  inner join t_ICItem ic on ie.FItemID = ic.FItemID "
                    + " inner join t_StockPlace tp on ie.FDCSPID = tp.FSPID "
                    + " where ib.FBillNo like '%" + billno + "%' and ib.fbillno like 'SOUT%' ";

            try
            {
                DataTable t = WebRef.obj.SelectDataTable(null, sql, login.conn);
                detail.Clear();
                if (t != null && t.Rows.Count > 0)
                {
                    if (t.Rows[0]["FStatus"].ToString() == "1")
                    {
                        MessageBox.Show("单据已审核");
                        this.txt_Billno.Text = "";
                        return;
                    }

                    foreach (DataRow dd in t.Rows)
                    {

                        DataRow dr = this.detail.NewRow();
                        dr["fentryid"] = dd["fentryid"];
                        dr["FQty"] = dd["FAuxQty"];
                        dr["FAuxQty"] =0;
                        dr["FSecQty"] = dd["fsecqty"];
                        dr["FModel"] = dd["FModel"].ToString();
                        dr["stockplace"] = dd["stockplace"].ToString();
                        dr["FNumber"] = dd["FNumber"].ToString();
                        dr["finterid"] = dd["finterid"];
                        this.detail.Rows.Add(dr);
                        this.detail.AcceptChanges();
                    }
                    sql = "select yz.fmodel, count(1) as num from yzbarcode_tmp yt inner join yz_icitem yz on yt.bptype = yz.bptype where chukubillno = '" + billno + "' and isvalid = 1 group by yz.fmodel   ";
                    DataTable bindingDT = WebRef.obj.SelectDataTable(null, sql, login.conn);
                    if (bindingDT != null || bindingDT.Rows.Count > 0)
                    {

                        foreach(DataRow r in bindingDT.Rows)
                        {
                            int num = (int)r["num"];
                            DataRow[] drs = detail.Select("FModel = '" + r["fmodel"].ToString() + "'");
                            if (drs != null && drs.Length > 0)
                            {
                                foreach (DataRow rr in drs)
                                {
                                    if (num > 0)
                                    {
                                        int qty = (int)rr["FQty"];
                                        if (num > qty)
                                        {
                                            rr["FAuxQty"] = qty;
                                            num -= qty;
                                        }
                                        else
                                        {
                                            rr["FAuxQty"] = num;
                                            num = 0;

                                        }
                                    }
                                }
                            }
                        }
                        this.detail.AcceptChanges();
                    }
                }
                scBillno = billno;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异常:" + ex.ToString());
                retu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