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ADC采集问题

楼主:
手头有一个之前的项目,生产时发现ADC偏小。电阻分压初用万用表测量,大部分是3.872V左右,有10个小了0.2V。R403和R404的电阻应该是用的有点大了。我的疑问是,为什么R403和R404分压后就小了0.2V,那单片机肯定是读不准了。

网友A:
单片机AD输入电阻不是一个定值,各片单片机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个变化范围。正因为如此,datasheet中才列出了典型值最大值等。
单片机AD输入电阻既然不是定值,那么这片和那片接入同一电路读出数值自然也可能不等(与R405的分压比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输入电阻不是一个定值,各片单片机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个变化范围。正因为如此,datasheet中才 ...

您好!我不是很理解,输入电阻典型值为3K,最大5K;是如何对R403和R404分压产生影响的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电阻与R404并联?这个并联的电阻是不是Radin与Cadin在一定频率下的阻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不是很理解,输入电阻典型值为3K,最大5K;是如何对R403和R404分压产生影响的呢,是不是可以理解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电阻与R404并联?”
从直流上说,单片机AD输入电阻是与R405串联,再与R404和R403并联。
详细分析,请看《电路分析》这类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不是很理解,输入电阻典型值为3K,最大5K;是如何对R403和R404分压产生影响的呢,是不是可以理解 ...

“这个并联的电阻是不是Radin与Cadin在一定频率下的阻抗呢?”

1、电阻和电抗不可混为一谈。
2、Radin在芯片内部,Cadin也在芯片内部,并且受开关控制(开关实际上是MOS管,也在芯片内部)。

网友C:
1、楼主没有考虑单片机ADC输入端的阻抗,它与R405串联后并接在R404上,当然电压会偏低些。
2、批量生产不一致则要考虑R403、R404阻值的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主没有考虑单片机ADC输入端的阻抗,它与R405串联后并接在R404上,当然电压会偏低些。
2、批量生产不 ...

R405是有影响,不过影响比较小,2mV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