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海林中央空调控制器

楼主:
随着住房条件改善,大面积单元住房普及,居家白色家电的新丁“家用中央空调”成为热点。智能型室内空调控制器成为家用中央空调的标配。今天我将拆解一款北京海林自控设备有限公司的HL108系列数字温控器”
此图为制冷状态下显示模式,显示屏分为三个功能区:左上角运行方式:可以选择制冷、制热、除湿;右上角为风速选择区:可以选择三档手动选择和自动风速选择;下部显示屏区域用于显示温度设置与室内实时温度。
HL108系列数字温控器”由卡在前面板中的主控制面板PCB与放置在后壳中的开关电源及输出执行单元共同组成。
两部分通过8芯杜邦电缆连接。
下面两张图片显示面板PCB及开关电源及输出执行单元。

开关电源采用POWER integrations 公司生产的LNK564搭建的,LinkSwitch-LP 开关IC 组成低成本的宽输入电压简易开关电源,其采用自供电电路可达到低于150mW的极低的空载功耗。通过内部振荡频率的调制大大降低了准峰值和平均值的EMI,从而减低滤波器成本。
开关电源输出12V电压拖动功能选择继电器,并由一颗线性降压电路LM7805L作为控制电源供给单片机使用。
LNK564中文资料
由于LNK564中文资料描述十分详细,因此关于电源工作原理及详细电路图就不做赘述了。
主控MCU芯片沿革,早期主控芯片采用富士通公司的64P封装的B89F105,近期产品则替换为该公司专用MCU型号为8318A-FCV2 182。网上未能搜寻到相应文档,暂时空缺如果哪位网友能够找到该资料请协助补上。
近十年来我经手维修过近百块该温控器尚未发现MCU损坏的先例。
HL108系列数字温控器”使用说明书 (18608)19-105-03277 PNR22606

网友A:
海林是国内做的还不错的,我手上的温控器一大堆,找个时间也发个帖子

网友:
没听说过,虽然我在北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林是国内做的还不错的,我手上的温控器一大堆,找个时间也发个帖子

谢谢关注,随后添上维修帖

网友:
感谢参与 以拆会友,你拆、你评我送礼!

网友:
同行啊,海林是国产温控器的大佬

网友:
最常见故障有:因换风机电机故障而烧毁5A保险丝,故障现象为控制面板全无,维修方法将面板从控制器下端用一字改锥撬起,拔下杜邦线插头使面板与开关电源板脱离。将底座松开并取出,拆除全部控制线。撬出保护用红刚纸,露出开关电源及输出执行单元PCB板。
后用一字口改锥撬动PCB板使之弹出。
PCB板的右下角有一个红色矩形保险丝,规格为250V5A。这个保险丝作为本区域风机盘管机组的总短路保护元件任意用电器发生短路故障的保护单元。
如果保险丝完好,则可对接线端子的L”“N”通入220V电源,检查直流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相应测试点以在上图标出。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多为控制板PCB故障,对于初学者建议返厂维修。
另一个常见故障是控制键失灵,可以在断电状态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并替换存在故障的贴片微动开关。

网友B:
之前有做过,所以比较了解一些。看上去没啥技术含量,也就一个温度采集处理与控制继电器开合的面板。底下的电源板,爬电距离有点小,不知道有没有过安规。见过市面上很多这种温控器,大多是没有过安规的。这种温控器基本上就是拼价格,利润很低。

网友:
顶,楼主拆的不错,
曾经修空调的师傅给我们更换过这样的主板,,
老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做过,所以比较了解一些。看上去没啥技术含量,也就一个温度采集处理与控制继电器开合的面板。底下的 ...

这种控制面板市面常见型号较多,似乎都没有关于按规方面的描述。不过这款电源采用了开槽的方法解决爬电问题还是作了一定的努力。请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