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电机评测】测评任务一

楼主:
很感谢ST公司和电子工程世界给的这次测评机会,自从电机拿到手上就在研究这个开发板,因为毕业放假导师给了太多其他任务,所以到今天才写出来。
ST的板子还是很有特色的,下图左边是Ti的电机开发板采用的是TMS320F28027+Drv8301特性如下:
1.特性
  • 6V 到 24V 电源输入
  • 支持最大峰值 14A 的 10A 连续电流输出
  • 支持 InstaSPIN-FOC 无传感器控制解决方案的电压和电流反馈
  • 采用超小型全套无刷直流驱动平台 (2.2” x 2.3”)
  • 3 个低侧电流感应放大器,6 个功率 FET(小于 6.5mΩ)和 1.5A 降压转换器
  • 驱动平台受到针对短路、过热、击穿和欠压的全面保护

  • ST开发板采用的是STM32F302+L6230集成驱动
  • Key Features
    • X-NUCLEO-IHM07M1:
      • Three-phase driver board for BLDC/PMSM motors based on L6230
      • Nominal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from 8 V to 48 V DC
      • 2.8 A output peak current (1.4 A RMS)
      • Non-dissipative overcurrent detection and protection
      • Full compatible with ST 6-step or ST-FOC-control algorithm
      • Full support for sensorless and sensor mode
      • 3-Shunt and 1-Shunt configurable jumpers for motor current sensing
      • Hall encoder motor sensor connector and circuit
      • Potentiometer available for speed regulation
      • Compatible with STM32 Nucleo boards
      • Equipped with ST morpho connectors

2.软件环境
     2.1 ST Motor Profiler
   ST Motor Profiler主要可以用来进行电机参数的测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只要简单的设置好电机的极对数、最大电流、转速、母线电压,系统就可以获取到电机的电感L、电阻R、反电动势常量、摩擦系数,惯性量等对电机控制具有关键作用的参数,这也是我非常赞赏这块开发板的地方。

2.1 MotorControl Workbench
这是相当于一个图形化程序编写器,使用者可以在这个软件中修改电机参数、传感器参数等。电源及桥电路部分可以修改电源电压,电流取样方式及其放大倍数等。驱动部分可以修改传感器模式、PWM频率、死区时间、电流环速度环频率、和辅助功能如电流前馈和弱磁控制等。控制IO部分可以修改PWM输出引脚,电压电流取样引脚,串口调试引脚等。通过图形化配置后软件就可以生成一个电机驱动的模版工程。

3.任务一:电机运行时, 使用P-NUCLEO-IHM002测量 三电阻电流采样波形,并且通过DA 输出此波形, 并且截图
任务1主要通过MotorControl Workbench设置好参数后生成可用工程,通过KEIL编译工程后烧写到单片机中,之后再回到Workbench中观测参数。设置的过程如下:
3.1新建工程弹出如下界面,按图中的1234步分别选择应用形式、马达控制个数、控制板型号、功率板型号、电机型号。后点击Ok。

3.2进入如下界面,在这里可以修改电机参数、电机驱动板参数、传感器参数、控制器参数。

3.3在控制器参数部分为了通过DAC观测电流我们做如图所示设置。

最终我们得到的单片机引脚分配图如下图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DAC的输出被配置到了A4 ,在实际的连接中如图中咖啡色杜邦线所示。

编译好后,我们回到Workbench中将电机转速设置到15000转,通过示波器的平均采样模式观测电流波形,16次平均采样后的波形如图所示:

4.任务三:观察任意参数
   Workbench可以观测的参数非常多,这里我选择观测最简单的速度变化波形图
我们通过如下图的设置可以设置好电机的速度

点击plotter按钮可以观看电机转速的实时波形

因为在STM32上搞电机是第一次,整个测评不是很好,以后有时间再分享一些其他的电机控制的心得体会。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iongpb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