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铺铜的问题

楼主:
顶层可以铺两种网络的铜吗?VCC和GND,VCC那一块要连接的器件多,所以打算把VCC放在一起,然后再铺个铜,其他的地方就铺GND。这样行吗?

网友:
可以,放置铺铜的时候指定铺铜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A:
貌似铺铜没有规定吧,只要你乐意,你想怎么铺就怎么铺,谁管得了你呀

网友B:
根据自己板子情况,可以随便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自己板子情况,可以随便铺铜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铺铜没有规定吧,只要你乐意,你想怎么铺就怎么铺,谁管得了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