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低噪声放大电路

楼主:
射频前端成想设计两级低噪声放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么??比如两级低噪放如果直接级联有什么问题么,或者两级之间还是加衰减/限幅/滤波等

网友:
没有必然的要求需要加什么衰减、限幅之类,滤波器一般加在前端输入而非级间。现在集成式LNA是主流,一般无需加多级,一级就足够了。

网友:
非得两级的话,把80%的成本押在第一级

网友A:
要2级低噪放。要看你的增益到底需要多少。普通的低噪放一级能满足20db左右,要是增益上30以上。必须两级。而且两级之间一定要有衰减器,否则,放大器自激,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或者有芯片内部也是2级,但是直接使用,无需外置什么。限幅器不要用在两级之间,限幅器最好放在最前端,防止外界的信号过大,把第一级管子击穿。
至于滤波器,那就更不用说了,必须!!!必须!!的用,第一级前面加滤波器,这个滤波器最重要了,虽然会有损耗,带来一定的噪声。但是相对整个频带的抑制,是必不可少的,两级输出后一定要用滤波器进行抑制,否则进入混频器或者进入接收机,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2级低噪放。要看你的增益到底需要多少。普通的低噪放一级能满足20db左右,要是增益上30以上。必须两级。 ...

几十W的功率末级靠几W的来推,几W的推动级又靠20dBm的前级来推,而从VCO出来又还要两级放大才有20dBm, 为了效率极间尽量搞匹配,这都不怕自激,LNA放大小信号反而怕自激了?

网友:
RF里也不存在高阻,凡自激,不外乎是没处理好敏感布线,退耦,不该有的耦合还多了。。。

网友:
宽带还是窄带至少要先说吧,不同情况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