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运放电路图,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上传一个运放电路图,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CT中通过的是交流电220V,Vadd上拉是什么作用?这应该是一个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吧?

网友:
"Vadd上拉是什么作用?"
估计这个电路运放使用了单电源,Vadd上拉是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吧?”
怎么可能是开环?明明RS50和RS49构成了负反馈。
注意RS48=RS49,RS47=RS50,这是差动放大器,或者叫差分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吧?”
怎么可能是开环?明明RS50和RS49构成了负反馈。
注意RS48=RS49 ...

看了一个这个博客觉得很清晰了
https://www.cnblogs.com/endlesscoding/p/674078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吧?”
怎么可能是开环?明明RS50和RS49构成了负反馈。
注意RS48=RS49 ...

那个RVA10=100R的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RVA10=100R的是什么作用呀?

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的是电流,该电阻将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由运放进行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RVA10=100R的是什么作用呀?

小型电流互感器输出通常为2mA或者5mA,在100欧电阻两端得到电压0.2V或者0.5V。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使用取样电阻来获得待测电压,不必使用差动放大器,用普通单端放大器就可以。毕竟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有一端已经接地。不知道电路原设计者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使用取样电阻来获得待测电压,不必使用差动放大器,用普通单端放大器就可以。毕竟电流互感器二次 ...

是不是做模拟输入+-电压范围的运放就要用到差分放大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模拟输入+-电压范围的运放就要用到差分放大器了?

差分放大器有其适用范围,最主要的是差分放大器仅放大差模信号,对共模信号有比较强的抑制(或者叫衰减)能力。
如今电流互感器二次一端接地,那就没有必要使用差分放大器了。

网友:
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 也是 差动放大器

然后再进行电平偏移,叠加一个直流,弄到正半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