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程师,现在汽车电子过7637大家还是用TVS吗?

楼主:
我公司在给日立做的一个项目上就遇到了问题,日立的小挖上由于厂家在走线时会经过一个功率比较大的继电器,所以在开关ACC的时候会产生高达280V的脉冲电压,我们目前采用了两个36V 1800W的 TVS并联,貌似还是会经常被烧毁,由于TVS是吸收尖峰电压的方法来抑制高压脉冲,但是能量很大的脉冲通过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热,这样会对TVS内部产生损坏,我们曾做过实验,在现有的系统上做P5脉冲实验,连续测试时TVS会烧毁,36V 1800W的TVS太贵了,10块左右一个,大家有没有什么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
加电容试试呗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吸收不了这么的能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吸收不了这么的能量的

多大电容、需要加几个并联、你自己算一下吧,可以配合tvs一起用,而且还得有保险丝啊,你们做汽车的不用高压配电箱么,这个些保护电路应该集成在配线箱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容、需要加几个并联、你自己算一下吧,可以配合tvs一起用,而且还得有保险丝啊,你们做汽车的不用 ...

我们不是做汽车的,我们是工程机械车载GPS的,关于你说的高压配电箱应该是没有,没有人在车载设备上采用并联电容的方式来抑制高压脉冲,一般都是采用TVS硬罡,两个3000WTVS都扛不住,你说多大的的容能吸收这些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是做汽车的,我们是工程机械车载GPS的,关于你说的高压配电箱应该是没有,没有人在车载设备上采用 ...

我们原来的项目确实是用到电容了,还有无线充电设备,因为老烧器件,在原电路基础加电容是最简单的,这跟别人用没用过没啥关系。要是不烧,就啥都不加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整车控制器也老烧,不过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是器件耐压选的低了,开始以为12v的辅助电源,后来问了问一位硬件很厉害的王工,他认为电路问题不大,是器件的耐压值选的不高,后来变成1000v了,就没事了。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个TVS耐压选多少啊,选高点儿试试呗。加油啊。

网友C:
你好,你用的TVS管功率太低---TVS管用在汽车上要过7637标准一般要用到5KW~8KW的管子,这类管子单价没有像你说的单价那么高,我公司专业生产TVS管的。可加我微信 15889530145  交流交流!

网友:
需要  ESD  TVS  TSPD  的可以找我  厂家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原来的项目确实是用到电容了,还有无线充电设备,因为老烧器件,在原电路基础加电容是最简单的,这跟 ...

我这边的TVS电压为3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用的TVS管功率太低---TVS管用在汽车上要过7637标准一般要用到5KW~8KW的管子,这类管子单价没有像你 ...

两个3000W的TVS并联,效果应该远大于单个6000W的TVS,散热面积增加了一倍,问题是TVS首次吸收高压脉冲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重复一次同样能量的脉冲,就完了,我这边做过实验,烧炸了很多个管子,主要原因我想还是因为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出去导致效率大打折扣。

网友:
忘了说,TVS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极容易烧坏车辆的保险丝,我是遇到不少

网友:
1500W  过P5很难,我们专门做汽车电子的EMC解决方案的,案例丰富,建议用6600W的TVS管,单价也没那么高,可以加微信13331967316

网友:
P5脉冲ms级的,1800w不够,要么用跟大点功率的蓝宝宝,或者在继电器上加吸收,如RC,压敏之类的

网友:
280V脉冲电压波形,持续时间,电路可以承受的最高电压?继电器释放时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是不是有其它干扰信号进入?如果可以的话,请把详细问题跟我们说,免费设计电路保护解决方案!

网友:
TVS前串接颗PTC,这样TVS就可以用功率小些的。

网友:
加前级电路啊,气体放电管+电感,TVS本来就是最后的保护级,TVS能量够的话就没MOV和气体放电管什么事了!

网友:
汽车电子的过电压保护存在更为严苛的电路条件,因此一般要求制造商通过ISO/TS16949的质量体系认证,相关的分立器件要求通过AECQ101认证,被动元件要求通过AECQ200认证,是非常严苛的认证规范。一般来说12V的汽车电子系统使用5-6KW  28V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24V的汽车电子系统使用36V的TVS二极管。

网友:
车载的可以用贴片6K6的TVS。P5A是没问题的。插件的有12000W的。不贵,5块以内。

不过,对于连续,建议前面加个LC,削下尖峰。

网友:
36V 1800W的TVS二极管,肯定是过不了P5脉冲实验测试的。东沃电子是专门做汽车电子EMC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有实力有经验。TVS二极管选型,可以参考下图,具体选用什么型号的保护器件还需要在东沃FAE电子工程师指导下选型: